边沿中断的时间要求

楼主(2009-02-23):
中断(ARM)脚前面有个小电容,导致下降沿中断时,沿不够陡,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大概有1MS左右,不知道这样触发可不可靠。
后来改了下电路,大概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到100us左右,以前没有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又去网上找了找,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大家来谈谈这个沿中断时间到底有没有比较确切的时间要求???
不管是单片机的还是ARM的

网友A:
原则上没问题,只要是单调下降

网友B:
100us也够长了

楼主:
LS什么意思,是太长了吗,还是可以可靠中断???

网友C:
用下降沿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不介意中断出现比预期有些延时,那个下降沿陡不陡应该无所谓!

网友B:
如果100US还不够

只能说这个MCU太烂了。排除时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