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020中交叉开关

楼主(2007-10-12):
(无正文)

网友:
那个交叉开关是蛮费劲的

不同的型号还不一样,我的理解是可以对引脚功能进行重新分配(顺序不会变,有些功能可能会因为前面屏蔽掉了而提前,有些功能是固定的引脚)

网友A:
用配置向导,非常简单

网友B:
交叉开关 是C8051的 优点哦!

网友B:
回楼主 不是复用的

交叉开关就是你开了多少片内外设  它自动按优先级  在P0——P3排列
后面没排到的都用作I/O口。

网友C:
..

这个我用的多一点 是个不错的 东东!就是你想用的资源就通过交叉开关配置到你的IO口上 不用的就不用占用IO口资源 描述起来如楼上所说 用一次就明白了 ..

网友B:
如果小非的LPC 采用交叉开关就好了!

小非的LPC2210 管脚太乱,很多外设都不能同时用。
强烈建议小非的LPC 采用交叉开关!

网友D:
用交叉开关就是要在排板前确定下来要用到哪些外设,并配置

万一漏了中间的哪个,等板子出来了就麻烦了,不能更改了,要是更改了交叉开关的话,下面的外设都要移动I/O口了,与你的设计对应不上了.如果把所有的外设都配置上去的话,没有用到的外设引脚又不能当普通的I/O口用,我觉得这不是优点.而且刚学的时候就是学怎么配置最费时间和精力.

楼主:
外设是不是随便接哪个I/O都可以啊

还是有点不明白.各资源没有特定的引脚与之对应吗?是不是可以随便接I/O口啊?

网友E:
会用了以后

确实有它的方便之处

网友A:
是可以随便接I/O口啊...

但不是任意随便...

网友F:
引脚重定义,它的DATASHEET应该有相应的说明。

引脚重定义有好处,但使用要谨慎。

网友D:
外设配置时有优先级次序的,不是随意安排.

你只能决定用哪些外设,配置表帮你安排每个外设到哪个I/O口,然后你根据安排好的外设引脚位置画原理图,排线路板.

网友G:
回复8楼

8楼: 用交叉开关就是要在排板前确定下来要用到哪些外设,并配置上去.

万一漏了中间的哪个,等板子出来了就麻烦了,不能更改了,要是更改了交叉开关的话,下面的外设都要移动I/O口了,与你的设计对应不上了.如果把所有的外设都配置上去的话,没有用到的外设引脚又不能当普通的I/O口用,我觉得这不是优点.而且刚学的时候就是学怎么配置最费时间和精力.
--------------------------------------------------
你设计PCB的时候可以预留外设在引脚上啊!

网友H:
C8051

我公司有C8051系列单片机,具体可以联系我:tyler_yang@secomtel.com

网友D:
我把常用的IIC/SPI/UART*2/INT0/INT1/总线配置上去了.

模拟外设没有用到,所以没有配置上去.如果配置了数字外设了譬如UART,那么那二个I/O口就不能作为普通I/O口用了,只能作为串口用了.

网友I(2013-04-19):
感觉这个功能很垃圾  如果能够自由定义 像cpld那样还有意义
在做板之前 你就必须把功能确定好 还不能更改软件
其实增加了不确定性 后期扩展更不好用

网友J:
这功能还是不错的,会用了的话,可以灵活点,预先留一些IO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