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2中80H以上的寄存器怎么读写?可以立即数寻址吗?

楼主(2007-10-12):
我有一问题:对于STC89C52(8052系列)里面80H以上的寄存器读写,可否立即寻址?例如把数据55H送入95H单元里
MOV A,#55H
MOV 95H,A
还是说不能立即数寻址,要间接寻址,即:
MOV R0,#95H
MOV A,#55H
MOV @R0,A

楼主:
re:

有些程序里是立即数寻址的,
  aaa   EQU  95H

  MOV A,#55H
  MOV aaa,A

这样做,烧录后还能用。

网友A:
SFR可以,RAM不可以

网友:
80H以上单元直接寻址是访问的寄存器,间接寻址是访问RAM

网友B:
立即寻址特殊积存器,间址普通ram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RAM区的80H吧?

RAM区的80H必须用间接寻址

楼主:
多谢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