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C8051F331么?查资料好象不带AD EEP

楼主(2009-02-24):
但这个电路需要用到2路A/D  还有EEP功能

网友A:
这个是C8051F331

以前CYGNAL出的,现在叫SILABS了
F331不带AD,如果需要可以用F330/2/4 封装兼容的
也不带内部EEPROM,可以用FLASH模拟

楼主:
我手上这个电路用的这个,用到了A/D功能 有点奇怪

网友B:
很正常,F331有一个模拟比较器

  比较器输入脚可以自由分配,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可以做N路积分的ADC。

网友C:
c8051f

内部flash 可以当EEP,
比较器可以做ad   呵呵 《匠人手记》上面有

楼主:
价钱多少?大概

网友A:
价格便宜了,F330 QFN封装的5元多吧,有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