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方波频率程序怎么写好?

楼主(2009-02-24):
需要测30-70HZ方波的频率,并显示出频率(动态显示)。用PIC16F676,程序怎么写比较好?是不是每隔1MS读一下引脚的信号,采样信号高、低、高计算一次,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A:
这个频率比较低,周期时间比较长,测周期计算频率比较合

做个滑动平均输出,应该效果很好。

网友B:
根据指标要求确定检测方案

然后按照方案去实施软件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