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输出码值非线性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最近开始弄AD7705,可是发现测量的电压是非线性的,我是用电位器分的压,输入电压0-VREF,可是输出的码值从0涨到4000,然后又归0,之后再由0涨到8000,然后又归0,之后又从0涨到65535,
    不知道我说明白,反正就是这个现象,

    ad的模式是自校准,1倍增益,单极性,非缓冲,AIN1-和VREF-  接地。
VREF+接2.5V。AIN+接电位器中间的角。

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特别是用个这片AD的朋友。

网友A:
RST是不是接电源上了

楼主:
对,RST按手册上写的接VCC了。

对,RST按手册上写的接VCC了。

网友A:
接单片机IO口上就行了,你这是老复位,7705的老问题了

楼主:
先谢了,马上改下,试试!

先谢了,马上改下,试试!

楼主:
还得问下,是不是上电的时候复位一次就够了?
低电平要维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再补充下

刚才详细研究一下出问题的现象,
我用电位器把VIN+的电压从0调到VREF,按道理讲,AD的输出应该从0连续变到65535.
 可是现在的现象是,AD的输出先从0变到4095,之后就归0,再从0变到8191,再归0,然后再从0到16383,再归0,之后从0变到32767,再归0,最后从0再变到65535.。。。

楼主:
试验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大家帮忙啊

网友B:
非线性?路过

好像把问题定位在硬件连接上了!

网友C(2010-09-23):
LZ的问题解决了么?本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AD7705 单通道读出来数字从0长到0x2000左右就归0,之后长到0x4000左右也归零。。。其间输入的差分电压一直在手册规定的动态范围内增大。开始怀疑是共模电压范围不合适,参考网上资料设置到GND+50mV和VDD-1.8v之间,问题还是存在。此外,也按照网上前人经验将其复位脚挂在处理器IO口上控制了,还是不能搞定,望多多交流!

网友D:
把你实验电路贴出来,AD7705不会有你说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C:
麻烦兄台了,这个是AD部分的电路:

网友C:
控制器接口:

网友C:
AD7705数字接口挂在控制器SPI1口上。按网上贴的程序,用硬件SPI和IO口模拟SPI都试过,两者结果有差异,而且都有上述归零现象。AD用的是从USB上获得的5V电源(中间没有其他电源芯片)。控制器是3V器件,用它的IO口挂AD的复位没问题吧?基准元AD780用表打过,参考电压3V很准。此外, 实验板是用万用板手焊的电路,肯定没有PCB可靠。不过关键信号(晶振,DRDY,电源等)都用示波器测过,没有发现问题。待测的是用滑动变阻器分压得到的压差(用来模拟传感器电桥的差分电压输出),中间啥都没加,直接挂在AD的模拟输入口(AD7705使能了缓冲模式)。

多谢了!

网友E:
AD7705仿冒的太多太多了。

韩国仿完台湾仿,台湾仿完大陆仿,呵呵,正宗AD7705的价格不菲,大陆仿的有的只要3、4块了。。。

网友C:
今天换了一块AD7705又测了一次,问题依然存在,将记录的数据画出来如贴图所示。横坐标是采样的序数,纵坐标是电压值,单位是mV。红色曲线是用表打出的输入电压值,深蓝色是上位机通过控制器读到的AD采样结果(已经转换成了mV)。AD7705设置为单极性模式,放大系数为16,采样频率为50HZ。头大中。。。

网友F:
自己根据DataSheet的时序写代码吧

网友F:
另外,有人在淘宝买AD7705吗?哪家的更可靠?

网友D:
楼主:画出你外部测试部分电路图,你是否用了AD780输出作为了电位器分压的电源来测试,那样会影响AD基准电压的准确度,由此测出的电压就不会准,应该另找电源及标准电压表比对来测试。

网友D:
“用硬件SPI和IO口模拟SPI都试过,两者结果有差异”是否得到的AD内码就有问题。
另外会不会是内码/电压换算公式有问题。

网友D:
另外如果是单极性的话 BM_OUT- 应接 REF_IN- (GND).

网友C:
外部测试的电压取自USB口,5V电压经1K固定电阻和一个2K的滑动变阻器接地。取1K电阻和滑动变阻器间导线和滑动变阻器抽头作为模拟的差分输入,比如正端输入为3.2V,负端输入为3.0V。这部分没有用AD780做激励。

网友C:
多谢!根据实际应用,还是得用BM_OUT-构成差分输入。这样的话,不改变原来的电路, 把AD转换模式改为双极性就可以了吧?准备把这种设置和xuyaqi指出的单极性负端走线都试一下。此外,上位机增加了直接显示AD采样HEX码的界面,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归零现象。

网友D:
如果要用差分输入,那末测试时应该用与单片机供电隔离的电源供输入用,把AD转换模式改为双极性,否则会出现“奇怪”现象。

网友G(2011-06-26):
AD7705问题,我的差分输入,输入短接,读得32768左右没问题,但运行几分钟或者几十分种后读的值就保持65535了,有时偶尔跳到0再跳回65535。后来我软件处理出现这情况时单片机I/O控制RESET复位AD7705,资料上说RESET脚复位后,寄存器为上电值,发现复位也没用。读值还保持65535,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正常。

网友H(2013-09-06):
你读取那段有问题,试试我的
unsigned int ReadWord7705(u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long y=0;
         WriteByte7705(addr);//设置AD7705数据寄存器通道1
//         P1M0=0X00;
//         P1M1=0X00;
//         P1M1=0X20;

        AdClk = 1 ;
        AdDout = 1        ;
        delayNOP();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y=(y<<1);          //1
        AdClk = 0 ;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2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3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4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5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6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7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8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9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0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1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2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3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4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5
        y=(y<<1);
        AdClk = 0 ;
        delayNOP();
        AdClk = 1 ;
        delayNOP();
        y=(y|AdDout);  //6
//        y=(y<<1);
         AdDin=1;
          AdClk=1;
        return y;

}

网友I(2014-04-11):
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