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程序

楼主(2009-02-24):
    if(bianma>96)
    {
        if(bianma==99)
        {
             while(1)   //显示:---- !
             {
                 wei1=10;
                 wei2=10;
                 wei3=10;
                 wei4=10;
                 display();
             }
        }
        else
        {
            while(1)   ///显示:Erro!
             {
                 wei1=14;
                 wei2=11;
                 wei3=11;
                 wei4=12;
                 display();
             }
        }
    }
本来是想只是99时显示----,其他均显示Erro,可是老是显示Erro,为什么呢?

网友:
不显示Erro就奇怪了,

但bianma=97的时候,上面的if走不通,,程序走到了下面的else,
可是你else里是个while(1)的死循环,,进去程序就出不来了,所以就一直显示Erro

网友A:
是不是进入死循环就出不来了。

while(1)   ///显示:Erro!

第一次运行就进入Erro ,再也出不来了。没有机会进入//显示:---- !

楼主:
谢谢

第一个 while(1)
为什么不起作用?

楼主:
我是说99时也是Erro,想不通!

网友B:
...

当程序进入第一个if时,只有bianma等于99,第一个while(1)才起作用,否则就进入死循环了...第一个while(1)当然不起作用了。

网友B:
RE

?

我是说99时也是Erro,想不通!

CPU启动后第一次进入if(bianma>96)内时  可以确定是bianma 是99吗?

楼主:
可以相信是99的时候也显示Erro(protuse模拟的)

网友C:
re

if(bianma>96) 这句话前面加 bianma=99;

还Erro 的话,就请茅山道士吧

网友D:
97时已经显示ERROR,并且进入while循环

网友E:
我觉得程序设计的不太合理

做个if判断,为什么要进行死循环?

网友F:
看看 bianma 是什么数据类型 == 不可靠。

楼主:
再汇报

数据类型,分支判断,赋值都正确,这正是我请教大家的原因,不知道高手有没有别的指教?

网友G:
在主程序用死循环,if后不要用,你贴上完整程序吧

类似下面代码

while(1){
  if(bianma>96)
    {
        if(bianma==99)
        {
                 wei1=10;
                 wei2=10;
                 wei3=10;
                 wei4=10;
        }
        else
        {
                 wei1=14;
                 wei2=11;
                 wei3=11;
                 wei4=12;
         }
     display();
      }

    }

网友H:
除非你用SmallRTOS为框架写程序可以把每个任务加入WHILE(1)。要不别这么用

网友I:
16楼的程序行

16楼的程序改的不是很好 吗!

楼主:
呵呵

程序怎么写都有自己的设想,没有必要遵循常规是不是?我就是想分个叉,要不这个、要不那个,以后再没有别的任务了!

网友J:
你确定是99了吗

如果是97,进去以后就死循环出不来了。

楼主:
回答

回楼上的是99,别的数我知道应该是死循环,想知道的就是bianma==99时也显示Erro,朋友们看看错在哪里!!!!

网友K:
先把while屏蔽掉试试

 如下:
  if(bianma>96)
    {
        if(bianma==99)
        {
 //            while(1)   //显示:---- !
             {
                 wei1=10;
                 wei2=10;
                 wei3=10;
                 wei4=10;
                 display();
             }
        }
        else
        {
  //          while(1)   ///显示:Erro!
             {
                 wei1=14;
                 wei2=11;
                 wei3=11;
                 wei4=12;
                 display();
             }
        }
    }

网友L:
进入了死循环了

{}
是进入了死循环了

网友M:
bianma 值确认

楼主 程序 孤立的看没问题

就是一旦进入某个状态后,就死循环了

所以必须保证bianma == 99,才能显示“-----”

只要输入的不是99,就显示“erro”,并一直显示

还要注意bianma == 99 ,要存在一定的时间,否则也会死循环"er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