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低电平

楼主(2009-02-24):
   大侠们,小弟刚才在调试板子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暂时没有好的解决对策。
   问题如下:
   从PLC输出的信号(高电平24V)经过光耦隔离(高电平5V)接至74LS136(异或门)。光隔和74LS136分别在两块板子上,用数据线连接。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光隔输出为低电平时,光隔的输出端量得电压为0.02V,但到了136的输入端就变成了1.5V左右。中间就是一根数据线连接,没有其他器件。高电平正常。
   将136取下后,低电平也正常了。
   所以基本确定是136影响了低电平。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显然是数据线电阻过大。

基本断裂了。

楼主:
数据线

我换了一根数据线,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用万用表量

网友C:
问题出在隔离器的内阻太高

将数据线拿掉,测一下136的输入端电压如何?你会发现136的输入端电压在1点几伏。
问题出在隔离器的内阻太高。

网友D:
用74HC136试试

光耦应该放在低压端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