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一个国产51_OS

楼主(2009-02-24):
看如今网上各路高手热秀自己的国产51_OS,正好我这里有一实际项目需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看谁能实现我这个实际项目,能者,可以标价卖给我使用。

这是由3个相关任务构成的系统。(当然你可以重新配置任务。)
1、一个数据采样任务A,每10ms采样一次,并将采样数据存入缓存待B任务处理。任务运行时间忽略。
2、一个数据处理任务B,负责对任务A的采样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并将处理后数据存入缓存待任务C存盘。
   处理运行时间1ms。 每10次采样处理后数据集中存盘一次。
3、存盘任务C,显然每100ms启动一次,运行时间40ms。

请各位高手用自己的OS简要完成这个系统。写出基本C代码。各任务运行时间简单用delay(1ms)或者delay(40ms)模拟即可。

要求:必须用协作式内核完成。

网友A:
LZ是在空手套白狼

这样的任务还用OS,中断都可以不用

楼主:
LS大意了。

我问一句:

任务C启动后必须“连续运行”40ms直到结束,其间任务A应该执行3或4次,协作式OS怎么完成?它不可能中止任务C去强执行任务A呀?更不可能如此对待B呀?A、B、C具有同等优先级,谁也不可能抢占谁。对不对?

OS的基本理论:这里有3个“独立的”互不影响的虚拟MCU。每个MCU一旦获得CPU资源,必然运行到结束。——自动放弃CPU资源给其它任务之时。

裸奔行吗?即使允许中断也不行。

网友A:
LS

可以说实际OS里没有任务可以连续运行40MS,而不被任何任务或中断打断,更何况RTOS,抢先的RTOS更是这样。
相信用过OS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关键是任务能正确完成,而且符合要求。。。

网友B:
当然了,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考虑在这个8核里面,每个核再跑个OS.......

强啊....

网友C:
虽然看不懂

但是想起了  xx1952.

楼主:
不同意4楼。

一直敬佩 ayb_ice 。因为您精通rtx51TNY。

那么假设我用RTX51TNY做, 首先配置禁止系统切换,也就是令TIMESHARING=0;这样任何任务都可以长期独占CPU资源,因为只要当前任务不放弃CPU使用权,或者说不调用os_wait之类的系统函数来执行任务放弃-切换,OS切换程序就长期不会被调用执行。——即使有任何其他任务就绪事件发生,也无法获得运行。因为rtx51TNY是协作式内核。

我如果说得不对,请ayb_ice明确指出我的论述错误。讲明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可能触发切换程序。

所以,别说任务C独占40ms,它独占一小时都是可能的,管它合理不合理,这是用户设计意愿。(我可以做个程序给您演示看。)只要它不放弃CPU使用权。其他任务就会长期等待。

OS理论这一点讲得很明确。否则就不叫虚拟MCU了。OS遵从用户设计意愿。

还有按照当年我学长1952的概念,人们认为C独占40ms不可能,那么多少ms被认为可能?可能的边界在哪里?20ms? 12ms? 10ms? 4ms?可能了吧,又绕到当年学长的逻辑怪圈里去了。

这2天项目瓶颈问题已经解决了,遗憾的是,我还是(不得不)用了国外的RTOS。 花了钱还逃不过受人制约。

国产OS真的就解决不了这么一般的问题?

ayb_ice 的意思是此项目要求无法实现?

那么我下一帖把示意程序贴上来。(好奇,看看别人为什么行?)

网友C:
楼主 提到了xx1952...

激动ing,
来来来,大家来盖高楼。

网友D:
这不就是当时1952以1000元与****PK的题目?

网友E:
LZ的项目我们很感兴趣

粗看了一下,觉得LZ的项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能不能把大概情况说一下.希望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另外我们的产品多用在发动机电控方面(点火系,电喷等),不知道LZ的项目应用在哪方面的.

网友F:
3、存盘任务C,显然每100ms启动一次,运行时间40ms。

多少数据呀,存这么久!?

网友G:
等着lz贴代码……

同意2L………

网友H:
单核没法搞,除非楼主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C都占了40ms不放,这40ms期间A怎么可能10ms启动一次……

网友I:
呵呵

LZ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去问问你学长去吧.

去年的问题留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看来1952对技术还是很保密的,不传受给你! 这也不怪他,做技术的就应该这样,宁可套白羊也不出半毛.

不过这话用在他身上有点不合适,听说当年他还是给了1000大洋老hot了的.

国外的OS确实很厉害,居然能满足你的要求.相信你不会白花钱的.

但是要省钱的话,等老hot的协作式OS出来吧,到时候随便给个十来二十万就行了,不要给多,给多了他会过意不去.

什么时候出来? 应该很快了,反正你都等了一年了,也不差一时.

如果等不急的话,问问各位网友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和长辈有什么好招数,能解你一时之急.

如果你运气比1952好,说不定他们会告诉你. 但是要提醒你,答案一般都不会太理想,因为我记得1952得到的答案也不太理想,最后是不是"更正自己的问题",凑合着用了,无人晓得.

网友J:
占座

潜力贴

网友K:
同意ayb_ice,估计LZ又在耍人,大家还是散了吧

网友I:
不用散啊,资源合理利用--做广告

大家有什么好的开发板,模块,尽管贴出来吧,有大人物坐阵,宣传效果一定不错!

(本广告位出售! 广告内容得到国家政府支持即可发布!)

网友I:
ayb_ice抢了最好的位置

千万别压低价钱 哦,要不楼下的只有贱卖了

网友L:
有那么难么?

不知道采集什么样信号?
A、好一点的A/D几十uS足矣;
B、用1mS处理数据
C、就10个数据(就算浮点数40个字节)EEPROM存储等待最大延时也就10mS
存储过程中允许采集、允许数据处理,因为不会影响存储数据(实在担心可以先备份)。
这个要求要用OS?不解!

网友M:
热起来了

网友N:
不如搞倆仨MCU来得简单

看样子你这个项目成本不是问题

楼主:
所贴代码,正常运行。

ayb_ice 可以设置一下TIMESHARING为0/5,看看任务2(周期5秒)是如何影响任务0和1(周期0.5秒)的。节拍设置10ms。观测效果完全符合“虚拟MCU”的OS理论和协作式内核调度。

您说的:“可以说实际OS里没有任务可以连续运行40MS,而不被任何任务或中断打断,”

不可以连续40ms?所贴程序任务2 连续运行了5000ms。既可以强迫任务0和1等待,(TIMESHARING=0) 也可以中止任务2使任务0和1实时运行,(TIMESHARING=5)。

只是项目要求不允许中途中止任务2(大概磁盘步进电机一类不可能频繁断开,反正咱也不懂。),否则就没有难度了。

现在买了美国的51_OS,它很容易就实现了。它是怎么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行?学长当年也是用的美国人的OS完成的。3000元想支持国人的51_OS,结果一条程序也没求到。
指望HOT的TASK51,还遥遥无期。而且HOT的TASK51功能说明里还没考虑做处理这类问题的系统函数调用。还不能说清老外是怎么做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 <rtx51tny.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LED00 (void) _task_ 0

{
     os_create_task(1);//创建进程1

     os_create_task(2);//创建进程2

    while(1)
     {
     LED0=! LED0;
     os_wait2(K_TMO,50);    //延时50节拍
      }
  }

//进程1
void LED01 (void) _task_ 1
{
    while(1)
     {
       LED1=! LED1;
      os_wait2(K_TMO,50);      //延时500ms
            }
  }

//进程2
void LED02 (void) _task_ 2
{

    while(1)
     {
       LED2=! LED2;
         delayms(5000);    //延时5S
           os_wait2(K_TMO,50);     //任务切换            }
  }

网友C:
再搬个板凳

网友O:
兰州烧饼-- 鉴定完毕。

一看1952烧饼们的所谓任务,就知道1952烧饼们狗P不懂。
一个结论:1952烧饼们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东西。如此简单的东西,如同那个crc 一样,被1952烧饼们当作不得了的技术。我相信,这里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做过比这复杂若干倍的东西。

1952烧饼们无非玩弄一下小伎俩:你看,我的_task_ 2没有中断吧,什么?os还在跑,在中断?扯淡!这是美国的os,你们算什么!哪里有中断?没有么!即使有我还可以把中断完全关闭! 什么,关闭了数据采集怎么办?数据采集在跑啊,你没看见_task_ 1么?这是美国的os啊!美国牛啊....不用os怎么可能做出来啊,我1952牛啊!美国的os都懂啊!所有提问题的人都蠢啊!反正,你在5000ms中断了运行数据采集,我可以攻击你傻,你不中断不运行数据采集,我也可以攻击你蠢!我1952牛啊.......

网友B:
呵呵.

我以为是什么高手,....

网友I:
兰州烧饼? 有名气不

(此广告楼只卖兰州牌的!)

网友E:
晕,问题解决了,俺的生意泡汤了

网友C:
看不懂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偶还等着看热闹呢

网友P:
用DMA采集或许可以做到哦~~~程序不用干预

网友E:
LS开阔了思路

用FPGA也可以实现

网友G:
很遗憾,没看到编辑完之前的帖子

别的没看出来什么,到是lz和学长和师长说话口吻口气如出一辙

我对这很好奇,难不成什么老师教出来什么学生

网友F:
24楼什么意思呀

狠狠不明白,

网友H:
对24楼的代码叹为观止……

估计都不清楚操作系统的原理……

网友Q:
不懂操作系统,存盘任务可不可以划分成若干时间片去做呢?

任务A,B,C依次按顺序运行.
只是因为任务C的运行时间太长,
可以划分成40个时间片段,每片1ms,

一个时间片段处理一部分内容.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TaskA();
        TaskB();
        TaskC();
        idle();
     }
}
Void TaskA(void)
{
    if(flag.bit.TaskAEN)
    {
        flag.bit.TaskAEN = 0;
        ;
    }
}
__interrupt void TmrInt(void)   // 1ms int
{
    timer_10ms++;
    if(timer_10ms == 10)
        flag.bit.TaskAEN = 1;
}

网友R:
推荐南瓜OS

   不用花钱,Salvo lite(免费版),支持3任务,占用RAM,ROM少到你不相信的地步。以前40RMB的MCU要做的工作在南瓜salvo下10RMB的MCU就完成了!

网友A:
昨天没有时间

今天楼盖这么高了。
我的观点都是指实际应用中的情况,当然理论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必须承认,其实任何任务都是可以被分解成片的,不管是在RTOS还是裸奔中,只有最高优先级的中断或任务可以占用CPU,那么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任务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占用CPU,其次现在的RTOS一般都是抢先与轮转共享的类型,情况是即使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也可能被强行释放CPU。
除非程序关闭中断。

网友O:
ayb_ice说得好,mohanwei是明眼人。

1952sb们显然没有明白os的基本原理,以为那5000ms是绝对的独占,更没有实际的经验,否则不会不知道“不可以连续运行40MS,而不被任何任务或中断打断“对于mcu设计的意义,可以这么说:除非绝对极端的应用,设计出连续绝对独占40ms mcu 的程序员,绝对是低手。

跟一群笨蛋较劲真没意思。

网友:
顶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遍....

引用 网友O: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6楼: 兰州烧饼-- 鉴定完毕。

一看1952烧饼们的所谓任务,就知道1952烧饼们狗P不懂。
一个结论:1952烧饼们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东西。如此简单的东西,如同那个crc 一样,被1952烧饼们当作不得了的技术。我相信,这里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做过比这复杂若干倍的东西。

1952烧饼们无非玩弄一下小伎俩:你看,我的_task_ 2没有中断吧,什么?os还在跑,在中断?扯淡!这是美国的os,你们算什么!哪里有中断?没有么!即使有我还可以把中断完全关闭! 什么,关闭了数据采集怎么办?数据采集在跑啊,你没看见_task_ 1么?这是美国的os啊!美国牛啊....不用os怎么可能做出来啊,我1952牛啊!美国的os都懂啊!所有提问题的人都蠢啊!反正,你在5000ms中断了运行数据采集,我可以攻击你傻,你不中断不运行数据采集,我也可以攻击你蠢!我1952牛啊.......

网友S:
我还没吃早饭,有烧饼吗?最好配点豆浆。

楼主:
回39楼 ayb_ice 。

我贴的那段演示程序只给您一人看的,发现也只有您一人看得懂。感谢。

假设2个直接相关任务A和B,也就是说A和B是共享互斥资源的2个任务,假定如果B先占有资源,——例如本项目A和B将共同需要的一个环形缓冲池资源,那么它设定信号量将资源上锁,禁止他人使用。这时即使A具有高优先权,并且中断ISR事件触发令A进入就绪态,即使是抢占式内核,将任务切换到A,A也无法使用B占有的资源,——因为B没有释放资源。结果即使抢占式内核,这种抢占切换几乎没有效率。

还有个问题是公认的,就是如果正好在任务B还剩时间t0即将完成时,发生抢占切换,如果抢占时间大于t0,还不如不抢占。因为系统抢占切换要比任务自动放弃切换的时间大得多。
一系列问题,OS都管理了:

1、天花板优先权协议,B(或者任何直接相关任务)一旦占用资源,系统就将它的优先权自动抬高到最高,这样即使A事件触发就绪,系统也不会启动切换,直到B使用完资源进行了开锁释放。其优先权回到初始状态。

2、复杂了半天,和协作式内核调度差不多了。

3、本项目实际是2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一个是采样-处理模型,一个是处理-存盘模型。2个模型使用2个环形缓冲池。

4、A任务利用节拍中断ISR中的钩子函数,10ms运行一次,节拍是系统心跳,不可能被关断的。又是不可屏蔽最高优先级,所以A即使在任务C独立占有CPU资源40ms时,A任务仍不会丢失执行次数,——系统节拍不会被任何任务打断。

5、实际只有2个用户任务。B任务将在C任务运行期间丢失4次执行次数。这里加一个计数型信号量就行了。一旦C任务释放CPU资源,计数型信号量将进行追补。本来按10ms周期处理的,追补时连续处理,直到赶上丢失的4个节拍。这是环形缓冲池的作用保证的,这里具体应该设计为10 (组采样数据缓存)。

网友T:
"任务C独立占有CPU资源40ms时" 还不是被中断节拍打断了。.....

网友A:
实际上合作式的RTOS好处多多

很多的复杂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不会有竞争,也就不会有冲突,每个任务都实时占有CPU,(当然还是要和中断共享),合作式的RTOS唯一的不足就是实时性稍差,但嵌入式系统任务是固定的,也是可知的,可以合理的分配中断或对合作式RTOS稍加改进而达到要求,其实一个系统中一般只有一至二个任务具有较高的实时要求,这个是很容易解决的,从大部分MCU都不具备中断嵌套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任何RTOS的最快响应都比不上直接用最高优先级的中断响应快。。。

网友O:
搬个板凳继续看冷嬷表演。

搬个板凳继续看冷嬷表演。

那么多空话和废话,1952们的乱咬,从书中找一堆不求甚解的"术语"都无法掩盖你们gouP不懂的事实。你的那段“只有一人看得懂“的程序,已经告诉大家太多的信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毕竟都是搞技术的。可惜啊,你们没有做过真正的mcu程序,水平太低,看不明白hotpower, 所长,ayb_ice等人对于mcu里中断与os的论断以及其中的现实意义。

"裸奔行吗?即使允许中断也不行。"
" ayb_ice 的意思是此项目要求无法实现?
那么我下一帖把示意程序贴上来。(好奇,看看别人为什么行?)" 唉,还是美国的月亮圆啊!

“现在买了美国的51_OS,它很容易就实现了。它是怎么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行?学长当年也是用的美国人的OS完成的“  我们? 哈哈。

网友C:
一日一顶

看热闹,偶最想知道  “有偿”  的份量是多少

网友F:
呵呵

真是对牛弹琴呀,郁闷吧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看到了你的程序,呵呵.

"只给您一人看的"

--不好意思,我看到了你的程序,呵呵.

"...这时即使A具有高优先权,并且中断"ISR事件触发令A进入就绪态"....这种抢占切换几乎没有效率"

--在OS中,ISR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切换到A,因为A等待的"资源"未准备好.(A还是处于挂起状态!).

一般OS都会这样处理,B的优先级别将得到提升,使B尽快执行完毕,释放A所等待的资源. ----这是对"优先级翻转"问题的处理方法!

LZ可以找一下在很多OS理论课本中都讨论到的"进程间优先级翻转问题".

特别对于RTOS:
在实时系统中,A属于最高优先级实时任务,B属于次优先级.
RTOS有一套算法,保证AB共享资源(资源mm)时,不会发生"B比A优先执行的情况" .因为在B请求资源mm时,系统优先考虑最高优先级别的任务(任务A).

类似于这样处理:

1, B向OS请求内存控制权时,(用mm表示)

task_B()
{
 ...
 sys_Get_mm(2ms); 请求为期2毫秒时间的控制权;
 ...

}

2, RTOS在接到sys_Get_mm(T)系统请求时:

sys_Get_mm(T)
{
    ...
    if(A任务在2ms内不会再次执行)
          将mm控制权交给B, 并恢复B执行;
           将B任务挂起,并将B的请求信息置于资源mm的等待队列中(比如注明B需要与mm约会2ms);
    ...
}

3, 在系统节拍中,RTOS都会去维护资源mm的等待队列,一旦在mm有足够的时间,就将B任务置于就绪状态. 所谓足够的时间,就是A在2ms内不会跟mm约会!

4, 正确理解OS(或RTOS),才能更好地利用OS来简化程序的设计.

比如:
   B在使用系统请求sys_Get_mm(T)获得控制权后,我们(程序员)必须保证B能在T时间能释放资源mm. 否则,再好的OS,再好的mm,也被你搞得乱套了.

鉴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多介绍,还是自己再研究一下书本吧.

比如下面这两本:
一本是 汤老师<操作系统原理>,一本是 贝贝博士的<ucOS-ii>,随便一版.

网友A:
优先级反转

一般是在争抢公共资源的时候才会发生.

网友U:
浪费

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浪费眼球。。。。

楼主:
修改一下,明显的错误。

5、实际只有2个用户任务。B任务将在C任务运行期间丢失4次执行次数。这里加一个计数型信号量就行了。一旦C任务释放CPU资源,计数型信号量将进行追补。本来按10ms周期处理的,追补时连续处理,直到赶上丢失的4个节拍。这是环形缓冲池的作用保证的,这里具体应该设计为10 (组采样数据缓存)。
**************************************************************

5、.......本来应按10ms周期处理的,追补时连续处理,直到赶上与生产者任务A同步。........。

网友V:
刚开始看LZ的说明,好像很难。

但是看到LZ贴出的程序发现LZ对OS跟本不了解。

5、.......本来应按10ms周期处理的,追补时连续处理,直到赶上与生产者任务A同步。........。

在OS里,任务之间的同步是靠消息的。想用时序是不可能的。

网友I:
"赶上与生产者任务A同步"

奔~~~~~~~~~~~~~~~~~~~~~~~~~~! 向前奔~~~~~~~~~~~!

楼主:
原来是这样。恍然大悟,获益匪浅。

感谢诸位指教。

冷漠大概只能看得懂 ayb_ice ,因为他用实验程序说话。

23楼说的极有道理,能否写出实际程序?

“如果没有实验,所有理论说法都是对的(错的?)。”

都认为自己对,冷漠应该听谁的?

网友H:
建议楼主搭个小实验板或者买个“开发板”

把自己所想的功能转换成代码,动手试一试,切身体会一下系统的运转……
……
最后推敲实际的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技术开发都必须有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的(有时候没有,是因为你或者高手们之前已经旋过N圈了……)

楼主:
有幸结识楼上师傅。

真是相识恨晚。学51是要从亲自动手实验才能学好是吧。
那么从实验板做起,在没有师傅指导的条件下自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学到不用OS就能随心所以设计这个项目的程度?
我自认为我有这个学习毅力。只是公司里搞硬件人的太多了。

看来我是走错路了,先学会了用OS,裸奔反而不灵。否则的话,这个项目不用买那么贵的OS,能省一大笔开发费,我就能获得至少1/5的提成。(没多少)

结果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大的板子,我直接在OS平台下编制任务,直到交货了,我都不知道8051怎么工作的。

我还以为嵌入式OS就像桌面OS一样,用户只管简单操作,OS里面如何管理都不用关心呢。

唉,反正稀里糊涂也设计交货了。还得了一笔奖金。

管它呢,OS本来就是让俺这样不懂硬件的人用的,下回还这么混呗。在乎那点提成呢,反正是公司的钱,我也得不着,学会硬件也涨不了工资。老板看我会用OS反而给我加薪。公司里懂硬件的一堆,工资却少得可怜,真是物以稀为贵。

其实忽悠老板呢,本来OS就不会难用。谁知道他们学硬件的怎么那么难入门。

看楼上既懂硬件又懂软件又懂OS。真是一个顶我们公司3个!要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可能都要被炒鱿鱼。

下次还请多多指教,当然要付劳务费的。

网友C:
结贴!呵呵 没有太多口水,祝楼主好运

网友I:
结论: LZ==1952;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