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rm的端口操作有点困惑,设计成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10-13):
刚开始学arm,对arm的端口操作设计有点困惑,为什么要设计成置位和清零分开呢?感觉好不习惯,如果是硬件电路的原因,应该可以在内部就用硬件电路把这个差异屏蔽掉,对外给用户一个和其他单片机一样的指令接口吧,用一条命令置位和清零.

网友A:
跟AVR一样

跟AVR一样,有端口控制寄存器.

网友B:
这样可以更接近真正的位操作

楼主:
如果只有一个命令不是更加方便吗?功能还是一样的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芯片,但这样确实有好处

可以防止在置位清除某些位时意外地操作到其它不希望改变的位。

举个例子:假定你要翻转某个端口的第4位,先要读出这个端口的状态,判断第4位的值,再改变它,或做一个异或操作,然后把结果写回这个端口;例如读出端口状态为11110000,应写回11100000。但假定在读端口和写端口之间某一位的状态发生变化,则该位的变化将丢失;如第3位发生变化,写回端口前,端口状态已经变为11111000,这时再写回11100000,则会意外地改变第3位的状态。

楼主:
谢谢平常人,用的ph的lpc21xx

确实是有这个优点,防止端口操作中发生的端口状态改变被忽略.
但是其他的芯片不用这个方法也用的蛮好啊,
还有,这样的话1个数向端口要写两次,一次写0位,一次写1位,会引起中间态时序,也带来了弊端啊.

楼主:
呵呵,又找到了一个原因.

arm一般都会上os,
如果IO口的设置与PIC一样,当某一个进程设置某些IO口时就不得不采用性号量保护或关闭系统中断。这非常浪费CPU资源。
    在使用了IOSET和IOCLR之后,每个进程对自已管理的那部分IO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操作了。

网友D:
这是很好的功能啊

网友E:
arm只提供了内核,GPIO这样的外设是别家扩展的

所以,这不是所有ARM端口操作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