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UTC 出的 ULN2803L 吗?我怎么老烧!

楼主(2007-10-13):
我用 UTC 出的 ULN2803L 驱动 7 个正常工作电流 200mA 的24V 直流电机,用不了多久就坏了,现象为电机转动无力,2803 发热严重,换个新的就好了,
是不是 UTC 出的东西质量不行?

网友A:
芯片功耗太大

以正常Vce为1V电流200mA*7=1.4W,那是比较理想的
如不加散热器发热很厉害,当然过一段时间就失效了

楼主:
顶多两个电机同时工作的,

网友B:
它的资料说io有那么大电流,但是很难同时做到的。

楼主:
我看它资料上说每通道500mA最大,也没有总电流限制啊

只是有个总功耗限制,

网友C:
.

总电流大了总功耗就会超,同时驱动7个200mA的电流的确有点大。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的电路最多同时2个电机工作,

这样总功耗在允许范围内吧,,

网友D:
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
这个有可能,UTC 的东西承受浪涌的能力差?

网友E:
LZ发个图片看看,兴许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