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怎么在8位机里运算

楼主(2007-10-14):
   请问当ADC12位数据用C51怎么来处理运算?

网友:
整形 数据 16bit

网友A:
用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来存储

网友B:
用C语言的话,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直接使用整型变

网友C:
注意ADC格式

12ADC输出2个字节,问题是多余的4位如何处理,即右对齐或左对齐,请仔细看数据单.

楼主:
to 沈老

请问。您说的这个问题。要到那里去看啊!我不大知道这个问题啊?

网友C:
查器件手册

请查器件手册

楼主:
那请问在ADC采用后的小数怎么处理啊?

网友C:
左对齐

如对AD1674用8位总线时是左对齐的(低字节的低4位为0),即表示4095/4096.读出高字节和低字节后,高字节左移4位(*16),低字节右移4位(/16),再把高低字节相加.
使用时该值要对应到物理单位.

楼主:
这个我知道处理了

  是不是通过ADC后 然后就 PID运算啊

网友D:
..

ADC的结果要经过什么算法 要看你怎么应用 刚看题目还以为是脑筋急转弯 在MCS-51上数据运算都要用ALU还有ACC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