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几个固定的数据存放到2401内的几个固定地址?

楼主(2009-02-25):
板上一片2401,其A0,A1,A2都接地,如何把int data1,data2,......共8个data存放到2401的data1_addre,data2_addre......
刚学,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I2C接口

可以一个一个byte写进一个地址

看24c01的规格书,完成写一个byte到一个地址需要三个要素,i2c设备地址,24C01的data_addre,data

你可以做一个I2C写函数,给出三个参数,i2c设备地址,24C01的 data_addre,data。  网上很多参考的代码......

楼主:
谢谢常来21ic

就是不知道如何准确定位data_addre,
这样吗?
#define data1_addre=? (我想从2401的最开头依次定8个int数据地址,依次放8个数据,固定的,数据能改变,但地址不变,比如第一个地址放电压值,第二个地址放电流值........如何做?

网友B:
那就0~15喽

两个字节代表一个整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