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C UVISION2可以模拟中断吗?

楼主(2007-10-14):
用的是汇编~

一个简单的40KHZ频率发生程序~

希望在硬件情况下响应中断后再发出脉冲~

网上下载的简单的汇编软件不支持设置中断~

也使用了一下KEILC,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请问是否可以模拟中断,也就是说在某一时间自行定义P3.0口的值来产生中断~

我试了一下,好象没起作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在运行时,打开外设中的端口窗口,

在里面直接设置电平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