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与 EQU 伪指令有何区别!

楼主(2007-10-14):
各位大侠 汇编语言里的 DATA 与 EQU 有什么区别!谢谢各位!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看书没理解!

书上说:

data 伪指令给一个8位的内部ram单元起一个名字
equ  伪指令给一个表达式的值或者一个字符串起一个名字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data会分配一个存储空间,而equ不会分配空间,只做为常量使

楼主:
谢谢oo 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编一个51的程序需要n多的判断,现在不知道该用哪种流程:

1、主程序→子程序(判断然后置标志位)→主程序→调相应功能子程序
 2、主程序→子程序(判断)→调相应的子程序)→返回判断子程序→返回主程序

网友A:
都差不多吧。把功能分配好就行了。怎样清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