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线调试能成功,脱机运行却不行

楼主(2007-10-14):
一个4*4键盘控制小灯的程序,当按下一个键时,对应的灯就亮,再按下时就灭了。A口的低8位控制44键盘。A口高8位和B口高8位控制灯。
现在在运行的时候A口的高8位能正常,而另外接小灯的B口的高8位则不正常(具体表现为按下按键后小灯能亮,而再按下时则不会熄灭)
本来以为是程序出了问题,可是我使用在线调试的时候,单步执行了好几个周期,发现16位都能正常工作(即都能点亮熄灭),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仔细找找

楼主:
2楼

我在程序里设置了几秒的键盘防抖,而且我试了把防抖的时间也加长了,还是不行。后来又采用在中断里执行的方法,还是一样的情况- -!

楼主:
想不通的是

唯一想不通的是相同的设置,为什么A口的能正常,B口的就不正常了。如果说是抖动的话,那么A口的也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P0口有没有加上拉电阻呢?

楼主:
加了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