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时把程序区全清了

楼主(2007-10-14):
我的flash打算烧一段程序、两段数据表,调试和更新设备时三块要分别烧入。但STC的烧写程序烧写时把flash全清了再烧。郁闷。。。难道非得自己写ISP程序?

楼主:
会不会是STC单片机的程序Flash就没有分扇区

会不会是STC单片机的程序Flash就没有分扇区,只能一次全清?数据flash是有扇区的,程序Flash似乎没有提到过。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几个文件合并到一起写入。

再说要想改ISP区的程序还要专用烧写器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和STC提起过,不过他们不提供技术支持

主要理由是如果能分批写入,就有可能降低芯片的抗解密性能.
我现在是在STC烧片程序里面将CODE和DATA代码合并,再一次写入的.确实比较麻烦.现在已经有上百个合并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