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调速

楼主(2009-02-25):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个现成的驱动器驱动电机,单片机做控制

MCU输出脉冲的多少,决定了步进电机的速度的大小。
常见的有三路输入: 一路步进脉冲,一路方向、一路使能信号。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特点就是,给它一个脉冲它前进一步,

脉冲快慢就等价于速度大小。

网友B:
步进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C:
加减速

如何让步进电机快速启动平稳停止?

网友D:
快速启动平稳停止
PWM驱动算法喽

网友A:
re 6楼

做个启动停止曲线  整个运行曲线是梯形的。。
启动的时候加速度快些,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速度。

网友E:
加减速做个表格很简单的

比如加速时100步/S运行10步,200步/S运行3步.....最后恒速,效果很好,调试时仅需要改变表格数据...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

赞!
还有一种就是恒加速~

网友F(2017-06-17):
引用 网友E:
比如加速时100步/S运行10步,200步/S运行3步.....最后恒速,效果很好,调试时仅需要改变表格数据...  ...

请上个表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