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如何才能将浮点数转换成BCD码和LED段码???

楼主(2009-02-25):
我现在在做一个小制作,就是给自己的电动车装上数显时速表,计数脉冲来自于电动机的霍尔,基本的计算方法是:霍尔脉冲所代表的长度/脉冲间隔时间,但是除出来的是小数,如何才能转换成LED段码以供显示呢?

网友A:
一位一位的除出来

char a
double b,c

b=123
a=b/100 //a=1
c=a
b=b-c*100//b=23

剩下的自己写

网友B:
RE

这个山寨比原先的程序匠“入”还要牛

楼主:
小数也这么一位一位的除出来吗?

    貌似小数这么除不好除吧,还是先将这个浮点小数乘以一个很大的数,变成整数再来除?
    牛人肯定有绝招的,教教偶吧~~

网友C:
我说程序匠人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原来是山寨版的

网友D:
就是一位一位的算,没值么太好的办法。做函数吧。

山寨的朋友们都出来亮亮相吧。

网友E:
使用sprint()就可以了。

转换成BYTE就可以送显示了。

网友F:
同意,sprintf是“最简单”的实现方法。

网友G:
我也以为是程序匠人呢!

想着 匠人应该不会问这种问题啊!

楼主:
谢谢了,我搞单片机是业余爱好,时间不多,所以进展很慢~~

网友C:
sprintf是低效的方法

因为这样的函数对于MCU实在是奢侈

网友H: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那么LZ,你能把12显示在LED上吗?
如果能的话,就好说了。
P=霍尔脉冲所代表的长度
T=脉冲间隔时间
P/T 是整数。显示在小数点左边
(float)(P%T)/T 是小数,通过循环乘10后取整数部分显示的方法显示在小数点右边。

楼主:
感谢芯行天下

网友I:
提高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