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EIL C里编多字节加减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我最近搞一个程序要用到3字节的就量加减,但我用LONG做的话简单的合起来就用了200多个字节,接下去的运算、存储、转成BCD显示就太大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搞得小点吗??
我编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2051sz.h>

     uchar i[3]={100,102,104};
     ulong n;

     void main(void)
     {
      for(;;)
      {
       n=0;
       n=(((((n+i[0])<<8)+i[1])<<8)+i[2]);
      }
     }
就是把I的三个变量合到N里
感觉这个方法是用问题的,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在线等回答!!!

网友A:
这样:

((unsigned char *)&n)[1]=i[0];
((unsigned char *)&n)[2]=i[1];
((unsigned char *)&n)[3]=i[2];

最后的结果是按i里面的16进制值连接,而不是十进制。

楼主:
不错,这样生成的代码是小了很多

((unsigned char *)&n)[1]=i[0];这段我有点看不懂可以解释下吗??指针学得不好,呵呵

还有我要把N转成10进制,是不是用除余的方**?因为需要显示

网友A:
可以用除10取余的方式。

关于指针,可以看看我写的这个: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41252.html

网友B:
不是应该((unsigned char *)&n)[0]=i[0];么???

不是应该
((unsigned char *)&n)[0]=i[0];
((unsigned char *)&n)[1]=i[1];
((unsigned char *)&n)[2]=i[2];
么?

楼主:
谢谢

看了你的网页了,对于((unsigned char *)&n)[1]=i[0];这条还是看不懂,呵呵有可能人笨吧,我就强记算了!!!

网友A:
楼主只有3个字节,而keil C是大端结构,所以应该放后面

网友C:
只要FLASH够,大点没关系...

网友D:
不如用union好.

楼主:
为什么说没有union好??

为什么说没有union好??用union怎么做???

网友D:
用union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long L;
    unsigned char B[4];
} MyLong;
void main(void)
{
    MyLong myl;
    unsigned char b[4];
    myl.L=0x12345678;

    b[0]=myl.B[0];//0x12
     b[1]=myl.B[1];//0x34
    b[2]=myl.B[2];//0x56
    b[3]=myl.B[3];//0x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