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的话**里藏针,highgear这么弱智的人竟然没有看懂?

楼主(2009-02-26):
highgear理直气壮称CRC校验公式都是计算机软件程序算出来的。并称那些说CRC编码是用逻辑电路实现的学生D是头脑灌了水?

没关系,highgear这种人从来就是别人的口舌,主子教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么回去问问你后面那个教你说话的人,读了下面链接**之后,还能教你说些什么。(我很愿意听听,看看不懂装懂的人还能什么样。)别光知道“脑子灌水”之类没有内容的叫骂,也谈点技术名词啊。

“在通讯协议中,为了保留 CRC 的突发错误检测特性,通常按照物理层发送数据位的方式计算 CRC。 ”

哈哈,什么叫突发错误检测(再快的计算机来得及算么)?什么叫物理层?回去让你主子好好看看计算机网络协议,用软件计算CRC?那是应用层的事情吧?等你在应用层把一个多少M的报文CRC算出来,物理层上的黄瓜菜都凉了。

(讲课待继续....)

相关链接:http://www.powerprotocol.com.cn/CRC/crcver.pdf

楼主:
物理层上的爱摩斯基馅饼快就要溶化了!

4.3.4 用循环移位实现CRC算法
找出一种准确的检测方法只是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找出一种高效地执行的方法。
只要想想通过网络的几乎无数的帧,高效地执行是必不可少的。

学习CRC后,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编写一个完成多项式除法的程序。然而在该程序运行期间,可能又有好几个帧到达了。正在校验这些帧时,更多的帧又会到达,真正的颈瓶发生了。

这类似于杂货店的出纳正在核对你车上的每个明细单。而这时站在你身后的顾客大声说,你车上的爱摩斯基馅饼快就要溶化了!
.......................

能否将两个多项式相除而快速地获取其余数?真正需要的只是余数,是否有必要进行完全的除法运算?商从来就未使用。让我们仔细研究图4 - 7,该图说明了模2除法。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除数和被除数间的移位和异或运算。

一种广泛使用的CRC算法使用一种依赖于生成多项式G(x)的电路。既然有标准的多项式,这些电路就可以大量生产。该电路包含移位寄存器,并根据以下规则进行异或操作:

网友A:
哈哈~~~俺这几天忙于造“房子”~~~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profile.gif 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fav.gif 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edit.gif

楼主: HotC51汇编数组定义头文件(HotAsm.h V1.02)即将发布.

/*------------------------------------------------------------
    HotC51汇编数组定义头文件(HotAsm.h V1.02)
最初建立时间: 2009.2.18
最近修改时间: 2009.2.26    (正在添加之中,最终将彻底替代嵌入汇编)
增  添原  因: 为全面支持裸奔式实时操作系统HotTask51做准备
              并替代年代久远的HotIns.h/c(不在HotTask51下使用)
应        用: 可以用COM接口技术对HotC51汇编数组进行封装
              实现比嵌入汇编更为灵活和更非典之用,“汇编数组”的
              出现,将程序战场蔓延至整个代码和数据区~~~
--------------------------------------------------------------
    HotTask51汇编数组调用函数库(正在添加之中,最后形成“水库”)
--------------------------------------------------------------
    第一步:编写汇编数组的“汇编代码” 参见HotIns.h/c
--------------------------------------------------------------
HotASM (__reset_comlib__)[] =
{//应该在C文件中编写
    HotASM_PUSH_DPL(),
    HotASM_PUSH_DPH(),
    HotASM_RETI(),
    HotASM_CLR_A(),
    HotASM_PUSH_ACC(),
    HotASM_PUSH_ACC(),
    HotASM_RETI(),
};
--------------------------------------------------------------
    第二步:编写普通C函数,注意它的名字与调用关系不大
--------------------------------------------------------------
void Reset()
{//此法只是演示如何替代HotIns.h/c
    IE=0;
    DPTR = __reset_comlib__ + 5;
    _icall_(__reset_comlib__);
}
void Start()
{//此法只是演示如何替代HotIns.h/c
    IE=0;
    PSW=0;
    _icall_(__reset_comlib__ + 4);
    _icall_(__reset_comlib__ + 4);
}
---------------------------------------------------
    第三步:编写COM接口,填入需要的C函数,
注意它的名称与调用次序关系很大,名称与调用关系不大
最后在HotAsm.h的接口里:
interface
{
    void (*HotAsm_Start)(void);
    void (*HotAsm_Reset)(void);
}IHotCom_AsmVtbl_Interface, *pIHotCom_AsmVtbl_Interface;

则在主程序里的函数名是asmLib.function.HotAsm_Reset();
----------------------------------------------------------------
IHotCom_Asm_Interface asmLib =//真实的COM接口
{
    (pHotAsmFunction)Start,//
    (pHotAsmFunction)Reset,
};

#include "hottask51.h"
void main()
{
    asmLib.function.HotAsm_Start();//二次RETI(HotC51将做专题)
    asmLib.function.HotAsm_Reset();//软件复位
    HotTaskStart();//此时任务永远不可能启动
}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8.2.26 于西安大雁塔村农会
---------------------------------------------------------------*/

/*--------------------------------------------------------------------------------------------
                HotASM51汇编指令集宏指令定义
  Rn(x)   Rn(0~7)                  asm_MOV_A,R0(), asm_MOV_A_Rn(5),      mov a,r0;mov a,r5;
@ iRn(x)  iRn(0~1)                  asm_MOV_A_iR1(), asm_MOVX_iRn_A(0), mov a,@r1;movx @r0,a;
! BIT(x)  BIT(0~0x7f, 0x80~0xff)  asm_CLR_BIT(0x30),asm_SETB_P0_0(),  clr 30h;setb p0.0;
& REG(x)  REG(0~0x7f, 0x80~0xff)  asm_MOV_REG_A(HotASM_B),              mov b,a;
# DATA(x) DATA(0~0xff, 0~0xffff)  asm_MOV_A_DATA(250),                  mov a,#250;
---------------------------------------------------------------------------------------------*/
/*--------------------------------------------------------------------------------------------
NOP
指令名称:空操作指令
指令功能:不执行任何操作,常用于产生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延迟
操作内容:PC←(PC)+l
字 节 数:1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NOP(),
            asm_RET()
          };
--------------------------------------------------------------------------------------------*/
    #define asm_NOP()               (HotASM_REG)0x00
/*--------------------------------------------------------------------------------------------
AJMP addr11
指令名称:绝对转移指令
指令功能:构造目的地址,实现程序转移。其方法是以指令提供的11位地址,取代PC的低11位,.
          而PC的高5位保持不变。
操作内容:PC←(PC)+2 PCl0~0←addrll
字 节 数:2
机器周期:2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AJMP(0x2500),
            asm_AJMP(0x2500),
            asm_RET()
          };
--------------------------------------------------------------------------------------------*/
#define HotASM_Code_AJMP             (HotASM_REG)0x01
      #define asm_AJMP(addr11)         HotASM_AAREG(HotASM_Code_AJMP, addr11)
/*--------------------------------------------------------------------------------------------
LJMP addrl6
指令名称:长转移指令
指令功能:使程序按指定地址进行无条件转移
操作内容:PC←addrl6
字 节 数:1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LJMP(0x2500),
            asm_RET()
          };
--------------------------------------------------------------------------------------------*/
#define HotASM_Code_LJMP             (HotASM_REG)0x02
      #define asm_LJMP(addrl6)     HotASM_Code_LJMP, HotASM_LAREG(addrl6)
/*--------------------------------------------------------------------------------------------
RR A
指令名称:循环右移指令
指令功能:累加器内容循环右移一位
操作内容:An←(An+1);n=0~6 A7←(A0)
字 节 数:1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RR_A(),
            asm_RET()
          };
--------------------------------------------------------------------------------------------*/
    #define asm_RR_A()               (HotASM_REG)0x03
/*--------------------------------------------------------------------------------------------
INC A
指令名称:累加器加1指令
指令功能:累加器内容加1
操作内容:A←(A)+1
字 节 数:1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INC_A(),
            asm_RET()
          };
--------------------------------------------------------------------------------------------*/
    #define asm_INC_A()              (HotASM_REG)0x04
/*--------------------------------------------------------------------------------------------
INC direct
指令名称:直接寻址单元加1指令
指令功能:内部BAM低128单元或专用寄存器内容加1
操作内容:direct←(direct)+1
字 节 数:2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INC_ACC(),
            asm_INC_REG(HotASM_B),
            asm_RET()
          };
--------------------------------------------------------------------------------------------*/
#define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REG)0x05
#define asm_INC_REG(direct)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REG)(direct)
    #define asm_INC_SP()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SP
    #define asm_INC_PSW()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PSW
    #define asm_INC_ACC()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ACC
    #define asm_INC_B()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B
    #define asm_INC_DPL()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DPL
    #define asm_INC_DPH()             HotASM_Code_INC_REG, HotASM_DPH

/*--------------------------------------------------------------------------------------------
INC @Ri
指令名称:间接寻址单元加1指令
指令功能:内部RAM低128单元内容加1
操作内容:(Ri)←((Ri))+1;i=0,l
字 节 数:1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INC_iR0(),
            asm_INC_iRn(HotASM_R0),
            asm_INC_iRn(HotASM_R1),
            asm_RET()
          };
--------------------------------------------------------------------------------------------*/
#define asm_INC_iRn(Ri)            (HotASM_REG)(0x06 + Ri % 1)
        #define asm_INC_iR0()      (HotASM_REG)0x06
        #define asm_INC_iR1()      (HotASM_REG)0x07
/*--------------------------------------------------------------------------------------------
INC Rn
指令名称:寄存器加1指令
指令功能:寄存器内容加1
操作内容:Rn←(Rn)+1,n=0~7
字 节 数:1
机器周期:1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INC_R3(),
            asm_INC_Rn(HotASM_R0),
            asm_INC_Rn(HotASM_R1),
            asm_RET()
          };
--------------------------------------------------------------------------------------------*/
    #define asm_INC_Rn(Rn)         (HotASM_REG)(0x08 + Rn % 8)
        #define asm_INC_R0()        (HotASM_REG)0x08
        #define asm_INC_R1()        (HotASM_REG)0x09
        #define asm_INC_R2()        (HotASM_REG)0x0a
        #define asm_INC_R3()        (HotASM_REG)0x0b
        #define asm_INC_R4()        (HotASM_REG)0x0c
        #define asm_INC_R5()        (HotASM_REG)0x0d
        #define asm_INC_R6()        (HotASM_REG)0x0e
        #define asm_INC_R7()        (HotASM_REG)0x0f
/*--------------------------------------------------------------------------------------------
JBC bit,rel
指令名称:位条件转移清0指令
指令功能:对指定位的状态进行测试。若为1,则把该位清0并进行转移;否则程序顺序执行
操作内容:若(bit)=1,则PC←(PC)+3+rel,bit←0 若(bit)≠1,则PC←(PC)+3
字 节 数:3
机器周期:2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JBC_BIT(HotASM_24H_1, __HotASM_Fuction__1),
            asm_RET()
          };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1)[] =
          {
            asm_JBC_BIT(HotASM_24H_X(0), __HotASM_Fuction__),
            asm_RET()
          };
--------------------------------------------------------------------------------------------*/
#define HotASM_Code_JBC              (HotASM_REG)0x10
    #define asm_JBC_BIT(bit, rel)    HotASM_Code_JBC, (bit), (rel)
/*--------------------------------------------------------------------------------------------
ACALL addr11
指令名称:绝对调用指令
指令功能:构造目的地址,进行子程序调用。其方法是以指令提供的11位地址(al0~a0),
          取代PC的低11位,PC的高5位不变。
操作内容:PC←(PC)+2 SP←(SP)+1 (SP)←(PC)7~0 SP←(SP)+1 (SP)←(PC)15~8 PC10~0←addrl0~0
字 节 数:2
机器周期:2
HotASM例: HotASM (__HotASM_Fuction__)[] =
          {
            asm_ACALL(0x250),
            asm_RET()
          };
--------------------------------------------------------------------------------------------*/
#define HotASM_Code_ACALL             (HotASM_REG)0x11
    #define asm_ACALL(addr)         HotASM_AAREG(HotASM_Code_ACALL, addr)

网友B:
这更能证明你和那个冷漠是 sb

crc可以用硬件电路算,可以软件算,可就是偏偏没办法把人焊接到电路板上手工算。能手工算本来值得大家赞赏,可你们却偏偏搬着腚上屋顶,自抬自,你说你们不是sb 是什么?你以为你把视线从手工转到逻辑电路,就可以继续胡搅蛮缠下去,让大家忘了你们是sb了么?

网友C:
实现电路

网友B:
哈哈,你们现在补救晚了。

你们电路发的越多,越能说明你们sb. 这不仅不能证明你们说的 crc 与计算机软件没有关系,更说明你们大言不惭的言论是何其的萨比!

学生D:
" 当然你可以任意“非典自创”校验公式,可惜无法电路硬件实现,电路不能实现的算法有什么意义?瞎造个密码公式就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校验技术啦?谁都会!"
"CRC循环码技术是硬件电路领域的研究,跟计算机软件有什么关系?"
"不服气出一道CRC证明题你在计算机上给咱算一个试试,——但是电路实现非常简单。"

你们还敢说自己不是sb?

“因为有些CRC计算程序,连编程员自己都不敢肯定是否正确,A、B两个编程员的CRC校验程序对同一报文得出了2个不同余数结果!谁是正确的?唯一对照衡量的标准答案,只能是用纸和笔手算出来的“

哈哈, 好一个“只能是用纸和笔手算出来的“!

楼主:
教教highgear 认识CRC编码电路

查了一下highear这个名字以前的帖子,原来是讲习所出来的。去年装懂缠着1952,最后把自己绕糊涂了,
只好露出本相,破口大骂了。把讲习所的门脸都丢尽了。表现不好,所长把你开了吧。如今又投靠谁?

奥巴马和麦凯恩辩论:你可以为猪涂上口红,但它仍然是一只猪。
08年最流行的成语:猪涂口红。

楼主:
这次又是为了哪位你“尊敬的前辈”跳出来对骂?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2楼: 别玩了,这种人,蹭一身鼻涕,没办法。

理他呢,我看他意识都渐渐模糊,有点开始说胡话了。

穿一件沾满污秽的马甲,也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我是为了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子前辈无端受辱才跳出来破口对骂的。”
......

话都不会说了。不小心说漏嘴把背后主子给招出来了。果然是主子雇来的奴才。

“这个论坛的气氛很怪异,我见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无端被辱骂才跳出来对骂,哈哈,论坛里的技术对错关我p事。”

“跳”出来“对骂”,自己形容得好,很形象。

原来论坛里所谓技术问题1000¥开赌局也是主子授意?
“关我p事。”奴才赌气不干了。(主子不肯出钱?)

    不干也别把主子卖了呀。

别玩了,再玩下去,要出精神病人了。对谁都不好。

散伙!

网友B:
哈哈哈哈,

学生D 啊,这么快就气馁了,不行了?不要消沉,振作起来!我不是单纯的骂
,我能骂到点子上啊。对了,你是D, A、B两个编程员是1952和你的冷漠兄吧?告诉他们下次记得用你的电路算啊。

网友E:
手算

CRC是可以手算的,以前读书的时候是算过的.

CRC硬件软件多可以的.

楼主:
sb是你尊敬的前辈教你的?

呵呵,你尊敬的前辈怎么不教你点好的?尽教你什么sb 啦,p事啦...还教到“点”上啦?

还教你用计算机算哥德巴赫猜想吧?怎么至今也没看有第二位数学家超过陈景润?世界就等着你和你那尊敬的前辈一块实现“哥德巴赫猜想的计算机论证”呢。

网友B:
又搬出那套胡搅蛮缠的法宝

你们伎俩是:"你看,你证明不了歌德巴赫猜想吧?所以你怎么能和我辩论crc呢?"

“所谓多项式除法都是为了方便于公式在纸上论证才有的。计算机要模拟这些公式可麻烦了。你用计算机证明一下哥德巴赫猜想试试?还要陈景润干什么。“
"最通晓的歌德巴赫猜想,还有费马、黎曼,希尔伯特一个人就提出了23个数学问题!"

什么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都是你们自己为自己贴金,硬生生的把一个crc提到了歌德巴赫猜想地位。

“多项式除法...计算机要模拟这些公式可麻烦了“,你们别在21IC上继续丢人现眼了,你没用过长除法吧?估计你们都没听说过 pspice 和 matlab! 更不知道多项式除法这些软件里连毛都算不上!

呵呵,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自己写的东西,你们是不是sb,21ICbbs上的人心里都清楚,我不过是说出了大家不愿意说出的话而已。

网友:
zt.................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6楼: 兰州烧饼-- 鉴定完毕。

一看1952烧饼们的所谓任务,就知道1952烧饼们狗P不懂。
一个结论:1952烧饼们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东西。如此简单的东西,如同那个crc 一样,被1952烧饼们当作不得了的技术。我相信,这里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做过比这复杂若干倍的东西。

1952烧饼们无非玩弄一下小伎俩:你看,我的_task_ 2没有中断吧,什么?os还在跑,在中断?扯淡!这是美国的os,你们算什么!哪里有中断?没有么!即使有我还可以把中断完全关闭! 什么,关闭了数据采集怎么办?数据采集在跑啊,你没看见_task_ 1么?这是美国的os啊!美国牛啊....不用os怎么可能做出来啊,我1952牛啊!美国的os都懂啊!所有提问题的人都蠢啊!反正,你在5000ms中断了运行数据采集,我可以攻击你傻,你不中断不运行数据采集,我也可以攻击你蠢!我1952牛啊.......

楼主:
长除法?开玩笑,上小学呢。教教你快速长除法。

愿意学长除法,看看我老师写的论文:

《HDLC/SDLC串行通信规程的帧校验序列(FCS)》

发表在《电子技术应用》1996年第一期上(哈哈,10年前就厌烦了。)

另外,抄起来怪累的,去看看昨天贴的
《数据通信于网络教程》高传善翻译的那本统编教材第4章P152

3M的rar无法上传。

刚学会就跑这卖。长除法算算下面的题,highgear小学生长除法慢慢算,算不出来的是猪(涂口红)好不好。

110000110110011011011001010101010000000000000000/X16+X15+X2+1

教教您快速长除法,世界第一发明人——学生D。 哈哈,醋瓶子打翻,嘴都气歪啦。

你也发明点什么给咱们看看,别老拿小学生的知识来卖弄。看着别人狂就眼里生刺,自己想狂又狂不起来,只好骂街啦。惨!太可怜。

回家好好练10年再来吧。

楼主:
赶明再多教你两手。

听说讲习所看大门的什么都懂,请教一下什么叫圆圈等待?什么叫圆圈链,什么叫 credit-tracking ,以及 credit -buildup?

HOT要和吴旭光教授讨论的问题,highgear也要插一杠子?哈哈,真不愧是讲习所里出来的,猪涂了口红,就什么都懂了,佩服。

网友F:
晕,开战了~~~~~~~~~~~~~~~~~~~~~~··

楼主:
原来highgear是这样一个人。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

这个论坛的气氛很怪异,我见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无端被辱骂才跳出来对骂,哈哈,论坛里的技术对错关我p事。

********************************************************************

这论坛上要是有了highgear,气氛能不怪异?拿着个JZ到处找人PK,一不小心把自己绕进去了,然后撒泼,什么东厂精英,阿弥陀佛,披头散发一块来了。耍赖了?

“跳出来对骂?”自己开了1000元和1952对阵,没想到输了,也不付钱,“关我P事”开溜了。害所长无脸再登录21IC。结果自己被所长开除出讲习所。不知在哪混了半年,这会儿又有脸回来了。

这回又准备给哪位受尊敬的前辈跳出来叫骂?别又玷污了一个前辈的一世英名。

以为我们新人不认得你?搜索一下highgear,看看他在去年9月份的表现,跟现在比较一下,一样令人厌恶。

故伎重演,刚理直气壮地说CRC不可能是用手算出来的,这会又改拿长除法要和人PK手算了。等我教你了快速长除法,你又要卖弄老一套:输了就跳出来叫骂,还拿出21IC的网友?......别给你前辈丢人来了,我早认识你是谁啦。

切,这种人....还算受过教育?

网友G:
给 gear 个建议。

一直关注,你这么吵太下策。D那么张扬,不就是个简单算式么,你把它推导出来,让他无地自容,也知道天高地厚,看他还怎么狂。

斗智不斗嘴,都是读过书的人,懂得头脑的较量。脏话一出口恐怕自己先输了。

实力不济找朋友呀,讲习所一大帮人不是吃醋的,不是还有所长么(我和所长有过交往,很多事别人只能望其项背。可望不可及。)再不行回学校问数学教授怎么样?我才不信这么一个小屁孩能狂到哪去。

大学数学教授都不懂?可能么。否则你只好认了,躲他远点。别自找麻烦。

再说了,D不就这一方面敢牛么?(也许还有OS,都credit了)业有专攻,个人专业不同,你自己的专业也能拿出个牛的来唬他,看他说什么。

至少你可以找到自己具有一分本事的方面,然后也可以借机抬高自己,有一分本事吹嘘十分,让自己牛起来,——现在大家都这样。也借此张扬一把,开个楼盘,当一回楼主。岂不妙哉。21IC这是正根。

否则,让人总觉得你到处踢楼,谁牛你就踢谁,心理问题?给人形象不好。特别是在21IC。

谁张狂是别人有本事。是他个人的事,又不危害highgear你,生什么气呢,管他呢,他爱拔多高拔多高,摔死关你P事,我忙着呢。

21IC就是展示个人,以互相学习的舞台。要是谁都有本事不露,藏着捂着,跑这干吗来,有病啊。所以技术上即使没本事,来吹吹牛也好,能开阔思路,如能提出个D所说的“猜想”什么的,也不枉此一生了。

——没本事的人想狂又狂不起来。这种人思想沉闷,忧郁,一天到晚眼睛老盯着别人,看着别人张扬就浑身不自在,每天睡觉总想着明天踢谁,结果一生碌碌无为,最后怀恨而终,损寿啊。

这是我这老头子的看法。年轻人自己掂量。

楼主:
前辈的话,不软不硬。

人随年纪增长对生命的意义会有更深的理解。

以后愿意多听前辈谈谈自己,年轻时像我们谁?张扬个性还是内向自己?有什么感悟。

贴出我的算法。又张扬一回。今晚又有人睡不着觉了。气吧,酸那。能给气死。

还是多想想前辈的话,想着怎么张扬自己吧。否则活着垃圾一场。骂有什么用?

网友H:
顶刘前辈的话

非常有道理!

网友I:
呵呵 揍个热闹。

楼主:
笑21楼 highgear。

当年出卖讲习所长的犹大。

整个讲习所都厌恶你,走到哪臭到哪。

楼主:
当年出卖讲习所长的犹大。

整个21IC论坛都厌恶你,让我们失去一个好老师。

highgear 这种弱智的人,把所长卖了自己还不知道。

走到哪臭到哪。

楼主:

“谁敢牛是别人个人的本事,跟你没关系。”

其实无论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德国,别人就是比咱们中国牛,你highgear只有服气的份儿,给人打工当孙子也是没办法的事,你自己要是有点尊严的话,要么奋起超越,要么选择悲愤自杀。

就这么破口大骂美国(你牛啊,我是用的美国OS软件啊...)就有尊严啦?“中国人谁都想当爷爷,结果当了几个世纪洋人的孙子。”这句话谁说的?

highgear 就是如此吧,一辈子都在嘴上当爷爷,结果一辈子都是别人的孙子。

无知到竟然不知道 阿Q 是谁。

网友J:
怎么这么热闹?

哈哈,不干我事,热贴留名。。。

管它咋算的,NND,像我这样知道查表套用就可以了。。。

楼主:
管它咋算的。

NND,当孙子就当孙子呗。有什么了不起。

网友K:
无意中进来了,那就顺便做个俯卧撑,躲个猫猫,打个酱油..

老x友情提醒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俯卧撑不准多做,1个、2个可以,3个绝不允许!
躲猫猫别躲太久,最好是尽量不要参与!!
打酱油...  也别一次打太多,吃多了也是会撑着的....

网友L:
学生D 很像一个人

莫非是换了马甲?

网友M:
mohanwei到此一游

网友N:
re

潜水太久了,出来透透气............

网友O:
我是来打酱油的,关我鸟事

网友B:
呵呵,程序匠人好眼力

xwj1952们患有典型的自卑综合症,散发出一种特有的酸臭味,极易辨识。

张扬当然可以啊,没有什么。像hotpower, 所长非常张扬,论坛里很少有不服气的,一来人家有水平,确实牛,二来人家实事求是,不夸张,三来人家就事论事,以理服人。
而xwj1952烧饼们,你们在你们的feng坑里怎么张扬都可以,没有人管你们。在这个论坛上张扬也没什么,宇宙飞船也张扬啊,可是你们把自己的坑口硬是要说成是天,然后轮番用流氓手段对付不同意的人,让大家不敢说话,这样,xwj1952烧饼们可以洋洋得意地宣布:天就是坑口这么大,crc是多么牛的技术,应该作为论坛斑竹的考题,我xwj1952烧饼做不出3个任务的项目,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没有能力做出来。

xwj1952尔等曲意逢迎外国,此为不忠;四处树敌,致使他人问候你家人,是为不孝;刻薄恶毒,这是不仁;谩骂热心助你之人,此为不义;不知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此乃不智;见指名pk单挑,逃之夭夭,实为不勇;虚言悬赏,却不兑现,此乃无信。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本居士念xwj1952烧饼们愚顽,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勇无信,无法领会本居士的一片苦心,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好自为之吧。

网友P(2009-10-14):
哈哈,不干我事,热贴留名。。。管它咋算的,NND,像我这样知道查表套用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J:

咋用 教教我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