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32一带载就把SW端PMOS击穿了,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2009-02-26):
我用TPS61032的时候,TI的DC-DC,输入2.8—5V,空载TPS61032可以输出5V,但是TPS61032一带载就把SW端PMOS击穿了,可恶!!好狠!!!烧了三片了,电路按datasheet接的,如下

楼主:
芯片内部如图

TPS61032是固定5V输出的,非可调式

FB主要用于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楼主(2009-03-30):
谢谢各位看官

之前电源不行就把电源先放一边,直接把直流5V电源加上来调试后面的,这几天后面调试完毕,仔细参考其他DCDC的参考电路,在SW端和VOUT端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现在电路正常。只不过俺是新手,还不知道原因,那个大大能现身说法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