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与PWM问题?

楼主(2009-02-27):
请问:
单片机的PCA与PWM技术是否相同,为什么有的型号单片机选型表分开写,有的单片机说明PCA功能产生PWM脉冲。
另外有PCA或PWM的单片机,是不是能完成如下功能:
如,不间断的发出给定的频率脉冲,同时又可以完成其他控制任务?
或是发出几路频率不同的脉冲?
谢谢。

网友A:
PCA只不是51 MCU中的一个名称而已

PCA(Programmable Counter Array 可编程计数器阵列)
可实现多种功能(包括PWM),看规格书中关于PCA的描述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