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毕业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2-27):
我想做一个PC机与单片机串行通信的毕业设计,需要掌握哪方面的问题,难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A:
难点在于有没有兴趣

网友B:
没值么难点。

电脑侧:掌握一种编程语言。掌握一种串口控件。
单片机侧:串口寄存器配置、232芯片

网友C:
计算机上可以直接写VB,控件很好用。

RS232搞懂就可以了,单片机串口基本都一样。(顺便推销,我书里有详细内容,MCU和PC上的软件、电路图、调试方法都有。)

网友D:
LS写的什么书

网友C: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使用ATmega48/88/168

点我签名里的链接看。

网友E:
不知道你们导师同意否?这个就可以毕业了吗?

网友F:
救火车用的五笔,呵呵,  LZ还是掏钱买一个好了,

反正你也没兴趣,,

有那功夫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成就其他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