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信号发生器程序有一处不明白

楼主(2009-02-27):
通过两个单片机和DA产生幅度和频率可调的正弦波,主单片机发送的程序如下:

void    SpiSend()
{
//发送频率
    iFreq= (unsigned long)(1717.9869184*Freq+0.5);//1717.9869184=1.6777216*2*512

        TsineH= iFreq>>16;
        TsineM= iFreq>>8;
        TsineL= iFreq;

        SPI_STC(0xfa);
        SPI_STC(0xf5);
        SPI_STC(TsineH);
        SPI_STC(TsineM);
        SPI_STC(TsineL);
        SPI_STC(TsineH+TsineM+TsineL);
                   ....
}
不明白上述公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正弦波数据表采样点数为512点,iFreq为发送到从单片机的频率,Freq为实际的频率的10倍。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A:
也許信號與系統上有

你查下奈奎斯特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