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编程器的主控MCU都有那些型号?

楼主(2009-02-27):
哈哈,芯片都能设计出来,编程器有何难

都能用,注意高压别加到单片机的管脚就行了.

网友A:
LZ看一下有否可能外包

偶做过好几种不同的MCU的编程器(在线、脱机),包括ARM、AVR、S51、C8051F、CPLD/FPGA、PSOC、STM32等等。还能支持ARM的调试功能。
网站: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
http://www.simonqian.com/en/AVRminiProg

一般而言,原厂做的编程器都会选用自家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