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9-02-27):
想要设计一个单片机89s52为核心的 最小系统 应该怎么设计!
带数码管或液晶显示,按键,存储器(如24c08),A/D,D/A
能具体推荐个编程简单的A/D,D/A吗?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的网站 推荐也行!
这周六我就得准备了
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来人 一起讨论讨论吧

网友A:
你都说出来了

基本上也就是设计出来了,难道一个IIC的接口还不简单吗,一个AD不也简单吗,照DATAASHEET设计不就OK了。

楼主:
我想找这搭配的芯片怎么接

就想知道哪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谢谢 各位大虾了

帮帮忙 提供个好点的资料就行 在这里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B:
找一本51的书,

按照上面的模块,先从最小系统开始,再一个一个的添加,

楼主:
我这里有 准备着手了 谢谢 留言的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