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2-28):
现在有两个51单片,其中一个为主,一个为从,他们分别外接一个6116的数据存储器,现假设主单片机的外部存储器里已有2K的数据,要求通过串行口把这些数据存到从单片机的6116里,要用c语言实现,并写出通信协议,
  有没有类似的程序提供一个?
  我现在有几个疑问,
    发送完怎么判断发的数据有没有错误?
   或者说怎么求校验和
(直接求累加和是不是有问题,太大了?)
  发一个校验一个是不是太慢?

假如上面两个51单片机每个再接一个128M 的flash(F040),里面有大概100M左右的数据,主单片机每次先传2k给自己6116,等发送完之后,再传下一个2K数据,问一下怎么判断数据传算完了呢(里面有多少数据是连在一起但数据大小不清楚)?

网友A:
累加和可以溢出

楼主:
不是很懂

能具体一点吗 汇编的话累加时溢出的可以不管
用c的话怎么弄?

网友A:
直接定义一个uchar变量

x = y+z+u+v+w...

楼主:
re

  是不是有很多数据累加的话,x会溢出,你不去管它,总之最后会得到一个数字,然后跟接收数据的单片机里累加的数字作比较,这时的x跟用汇编语言里的累加器的作用一样(加完之后存到R6里)

 下面这个怎么解决呢
  假如上面两个51单片机每个再接一个128M 的flash(F040),里面有大概100M左右的数据,主单片机每次先传2k给自己6116,等发送完之后,再传下一个2K数据,问一下怎么判断数据传算完了呢(里面有多少数据是连在一起但数据大小不清楚)?

网友B:
去看任天堂游戏机的材料吧

裕兴学习机也行

楼主:
不想了

我把数据全部发送完,省的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