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毕业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我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与IC卡接口电路设计的毕业设计,需要掌握哪方面的问题,难点在什么地方。我应该从何下手!希望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一个毕业设计的问题

 我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与IC卡接口电路设计的毕业设计,需要掌握哪方面的问题,难点在什么地方。我应该从何下手!希望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接口电路??

定单片机,定IC卡芯片种类,连接型还是接触型的,看芯片资料!
确定,控制线,信号线,通讯方式!
只是接口电路的话感觉,硬件要比软件简单吧

楼主:
??????

   四楼的兄弟!您怎么称呼啊?我现在搞不懂的是接口电路是指的那一部分?能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吗?比如说IC卡电表,那这接口电路是指的IC 卡电表的哪个部分?非常感谢您能给与指导!!!!

网友B:
看看这个网站吧:www.mcuisp.cn

看看这个网站吧:www.mcuisp.cn

网友C:
...

如果你是做毕业设计的话,可以选择单片机与接触式IC卡来做,
接触式IC卡 也有多种,比如简单的EEPROM结构的,也有加密卡,当然这个更复杂,做起来更难,

还有非接触式的。

建议还是做一个接触式的EEPROM结构的读卡器,这个是最简单的。

当然也有现在最流行的方案,SD卡读卡器的设计,这个读写不是太难,但软件要去看一下文件系统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