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uV2 和 Keil C uV3 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7-10-15):
请教:Keil C uV2 和 Keil C uV3 有什么区别呀?
在哪情况下用Keil C uV2,在哪情况下用Keil C uV3 ?

网友A:
uV3支持ARM. 如果要开发51的话,还得装uV2.

网友B:
区别有点大

我感觉IDE更人性化

网友C:
..

要看 编译器吧 其他的就是界面和应用习惯问题了吧

网友D:
可以理解为3的版本比2的高..

KEIL UV3可以编ARM 51.
直接装UV3就可以.

网友A:
不是的,UV3要编译51的话,必须得安装UV2,因为

UV3是调用UV2中的51编译器的。

网友B:
computer00大意了

UV3编译51可以不装UV2的,只是要有个C51的文件夹,ARM有个ARM文件夹166有C166,251有C251。。。

网友E:
实际上是现有的 Keil C uV3 不含C51,若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装的uV3有C51啊

网友D:
uv3有C51...

网友A:
呵呵,我下的UV3版本只有ARM的...也许被人精简了。

网友G(2013-06-02):
51里的特殊寄存器  用的的时候 要特别声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