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调试的难题

楼主(2007-10-16):
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程序在编译后在disassembly窗口看到起始程序地址是2AB1,运行也正常,可生成
的.hex文件在烧录软件中读出起始地址在E2C3,烧的芯片也不跑,如果把烧录软件中读入的.hex文件的起始地址修改成2AB1
那么程序就能进入起始画面,但后面的程序还是乱跑,请问大家 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还有这种事?有remap?

楼主:
大哥,remap我不是太懂

我所 用的是W78E058B型号的8位单片机,中断只使用了INT1作为键盘中断
因为变量过多我MEMONY使用了LARGE模式编译的

网友B:
你是不是选错打开方式了,用二进制打开的

楼主:
烧录软件打开的就是.hex文件

然后我读内存空间发现起始数据是02 E2 C3 如果改成02 2A B1 那么单片机插到仪器上就能运行,但开始画面闪过之后就是乱码,应该是程序编译时地址错误,不知道是有覆盖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