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逻辑是否有问题,能解决么。急急急!!

楼主(2007-10-16):
串口中数据的发送很快,为了避免buffer的数据在写入SBUF前被重写,该用什么样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用循环队列是不是不好,因为好像要设定互斥访问信号量,而且可能出现死锁

该死的51,郁闷死我了,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急

实际上我这是在调试串口,循环发送数据,是不是调试方法也有问题,因为是新手,好多问题都不懂,谢各位了先

楼主:
在的朋友帮帮忙

这个鬼东西弄好几天了,难道是智商不够。。。。

网友A:
有的UART现在一般可以FIFO缓冲一个字节。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有加快波特率了。

网友B:
不能慢点儿发吗?

网友C:
中断方式发送,不用查询方式

网友D:
可以用循环缓冲区

两个指针。主程序向缓冲区写数据,改变写指针;中断程序从缓冲区读数据,改变读指针。检查写满和读空。不存在互斥问题。
信号量不要滥用。用信号量导致死锁是设计有问题。

楼主:
gg

4F:慢是不是有个什么标准啊,到哪个速度能比较好的调试

5F:是中断发送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写buffer太快了,有可能。。

6F:是2个指针,写满和读空检查是个不错的建议,试试看

谢谢上面几位兄弟的建议,谢谢

网友E:
测试TI

如果查询方式发送则写SBUF前要测试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