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如何实现计算器加法运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01):
proteus 上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B:
这实际上是一个人机界面的问题

大部分代码是处理键盘和显示的

网友C:
2楼正解,用到解析表达式理论,编译原理教材有详细介绍

网友D:
控制和显示结合

51识别键盘输入设备输入信号,控制1602显示字符显示,运算,显示,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