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懂电脑CPU的帮助下,谢谢了

楼主(2009-03-02):
我CPU上面的元器件掉了一个,就是CPU肚子上面的,长的貌似电容,大家知不知道怎么修?哪里能修?那玩意是不是电容,我的CPU啊  E8400啊!修不了就亏大了。对了我在广东,广州能修不?

网友A:
如果是电容一般不会有影响

但也可能是电阻,这时则可能会有影响,找个同样CPU比对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