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7-10-16):
(无正文)

楼主:
方法

****就是 这种星号,吊完元件我还要单独去掉它,如何设置不出现这种星号呢

楼主:
方法

还是众向出来的

网友A:
双击元件,HIDE

网友B:
双击,hide field

楼主:
dd

可我双击完隐藏后再吊元件后就又出来了

网友C:
在调元件时不要放在图纸上

也就是元件处于浮动时,按TAB键隐藏

楼主:
ffgg

那如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呢 隐藏是可以

网友D:
元件库

这四种星号是四种不同性能的通配符,找到该元件的库,在库中将其修改“U?”形式,将不要的删除或隐藏。以后再用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