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

楼主(2007-10-16):
请问点阵12232LCD上电后(即Vdd接正电源,Vss接地,Vo接电阻到地),能不能直接点亮啊?
现在有这个LCD,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用,能不能用万用表或电源来检测?

网友A:
要写驱动程序....

楼主:
我就是想在写驱动前看看液晶有没有用

这样能查吗?

网友A:
都说了,要写驱动...

楼主:
- -!哦.......

那写了驱动如果不亮的话,岂不是不知道是液晶没用还是驱动不对- -!
还真是不好弄哈

网友B:
正常渠道来的液晶坏的机会很小,多数是程序没写对

网友A:
找个确认OK的程序去试.

楼主:
主要是

今天摸液晶的时候在带电的时候把Vdd和地短路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坏掉- -!

网友C:
写个程序试下

写个程序试下 线要接对

网友D:
知道什么驱动芯片就好弄了

网友E:
VDD和GND短路没有问题。。。

先找驱动IC的DATASHEET仔细看一下。。。

网友F:
楼主的提问可以延伸

  楼主的提问实质上是如何第一次搞定新的东东,我通常的办法如下:仅供参考
1、找资料,主要是DataSheet和参考驱动程序及应用**,然后根据DataSheet来判断参考程序及应用**的可行性及正确性。
2、查找这东西的实际应用情况,调查了解其运用情况,有可能的话购买一台用这器件的装置回来做参考和比对。
3、保证硬件无故障的前提下调试软件。
4、保证软件无故障的前提下测试新硬件
5、对软件作优化,对硬件作理论分析,然后将此新器件用到自己的产品设计中去。

网友E:
12L 真是 古道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