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基础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7-10-17):
……………………
sbit STROBE   = P2^0;
sbit RESET    = P2^1;
sbit MTDATA   = P2^2;
sbit AX0      = P2^3;
sbit AX1      = P2^4;
sbit AX2      = P2^5;
sbit AX3      = P2^6;
sbit AY0      = P2^7;
……………………………………
//*******************************************************************
void turn_on_or_off_x_y(uchar x_num,bit y_num,bit on_or_off)
{
    ACC =x_num;

    STROBE=0;
    AX0=ACC^0;//????????????????
    AX1=ACC^1;//????????????????
    AX2=ACC^2;//????????????????
    AX3=ACC^3;//????????????????
    AY0=y_num;
    STROBE=1;
    MTDATA=on_or_off;
    STROBE=0;
}
//*******************************************************************
部分代码如上,程序很简单,就是把x_num十六进制形式的低四位赋给AX0到AX3,用移位除2的余数赋值的办法可行,但上面的代码为什么执行的一直不对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A:
AX0=ACC^0;//????????????????...

这是异或操作。。。
必须先定义ACC0。。。
如: sbit ACC0 = ACC^0;
然后 AX0=ACC0;
...

楼主:
多谢ayb_ice!

多谢ayb_ice!已经按照你的指教修改成功。

网友B(2011-05-07):
想请教高手单片机傅里叶变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