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的编程中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09-03-03):
用89S52编了一个交通灯的程序,但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死机现象,怀疑是程序跑飞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帮我看一下啊,怎么改??
#include "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ule0   =P1^7 ;
sbit yellow0 =P1^6;
sbit red0    =P1^5;
sbit bule1   =P1^4;
sbit yellow1 =P1^3;
sbit red1    =P1^2;

//*******************************
//       延时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
        for(j=6245;j>0;j--) ;
    }
}

void state1()
{
    bule0   =0;
    yellow0 =1;
    red0    =1;
    bule1   =1;
    yellow1 =1;
    red1     =0;
}
void state2()
{
    bule0   =1;
    yellow0 =0;
    red0    =1;
    bule1   =1;
    yellow1 =1;
    red1     =0;
}
void state3()
{
    bule0   =1;
    yellow0 =1;
    red0    =0;
    bule1   =0;
    yellow1 =1;
    red1     =1;
}
void state4()
{
    bule0   =1;
    yellow0 =1;
    red0    =0;
    bule1   =1;
    yellow1 =0;
    red1     =1;
}

void main ()
{
    P1 = 0XFF;
    //delay_50ms(100);
    while(1)
    {
         state1();
        delay_50ms(400); // 延时 20S
        state2();
        delay_50ms(100); // 延时 5S
        state3();
        delay_50ms(400);
        state4();
        delay_50ms(100);
    }
}

怀疑是延时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么改试下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i,j;
    for(i = t;i > 0;i--)
    {
        for(j = 6245;j > 0;j--) ;
    }
}

网友B:
每次都会死机吗

网友C:
应该是uint的问题。

网友B:
uint有什么问题

这个程序没有问题,又没有使用中断,可能是偶然问题.

网友D:
有图好分析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注,昨天有运行了将近20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我个人感觉是偶然问题,但是用做交通灯的话,是不允许这样的问题存在的。
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B:
谁说交通灯不允许出问题

街头的出问题的多了,这年头取款机经常都有问题.

网友D:
程序过于简单,无抗干扰处理

建议在while中做些抗干扰处理,比如每个循环都 重新初始化重要的RAM以及IO状态(P1 = 0XFF;)

网友E:
也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呵呵

    比如P1驱动、电源波动,再不行的话换个C52试试,呵呵

网友F:
建议换个最简单的程序先测试硬件

网友G:
程序跑飞有二种情况

程序跑飞有二种情况,一是程序本身的问题,二是收外部强烈干扰,而单片机的软件和硬件又不能抵抗这种强烈的干扰进来,造成程序跑飞。当然,软件硬件设计好了,就不会程序跑飞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