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双字节乘以2汇编程序

楼主(2007-10-17):
相信这里有高手懂汇编的,有谁知道譬如:64h 65h两个字节以bcd形式存的数据,我想把他扩大2倍也就是说

如果:64h=18   65h=34  表示1834这个数字,我要把它乘以2结果是3668。谢谢赐教,急死人了

本人对汇编的乘除法,一直不太明白到底结果怎么表示,还是bcd还是hex形式一直不懂,还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2字节就是说二进制有16位数,

化成10进制你肯定会  网上搜一个子程序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继续请教

还有除法计算为什么会溢出啊,在不增加结果字节数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B:
曹冲称象

用C51做,然后用SRC得到汇编程序,看看汇编怎么做的。也就是看看“大师”怎么做的!

网友C:
只要X2?

那就太简单了,

网友D:
做一个十进制的乘法程序就可以了

做一个十进制的乘法程序就可以了。如果是程序中只是有乘2的可能,相加就可以

网友E:
这个搞写程序就可以了

MOV      0x64,#34
MOV      0x65,#18
MOV      A,0x65
ADD      A,ACC
MOV      0x23,A
MOV      A,0x64
RLC      A
MOV      0x64,A

网友F:
好象有个 daa 指令

网友G:
看看

daa不是这么用的把

网友H:
MCS-51中有条BCD码加法调整指令,

楼主的问题可以用自身来相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