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如何让单片机读BMP图片数据输出到液晶屏显示???

楼主(2007-10-17):
本人正在做一个系统,需要把外存储器里的BMP图片数据用单片机取出来,送到液晶屏显示,如何才能让数据显示在液晶屏上呢??数据格式如何通过c语言转换?请赐教。

网友A:
你先搞清楚液晶屏幕怎么工作的再说

楼主:
我不是写驱动,只是想图片转换

网友B:
借题发挥一下

JPG格式的图片用单片机显示难度大吗?有请大家说说看吧!

楼主:
computer00,你的字模提取工具怎么用啊

那个工具我不能用,一用就提示找不到一个文件
我想问imgdata.c里的四个buffer是不是对应的四个图片?
buffer里的数据是字模提取软件里提出的呢?

网友C:
我那个软件不是字模提取软件

而是将图片转换为数组格式的,然后放到编译器里面去编译.

找不到某个文件,应该是没装c++ builder的缘故吧,我那个不是release版的。

楼主:
不大会用啊

网友D:
Re 6楼:JPG格式的图片用单片机显示运算量大了点,BMP就很简

楼主:
xwj斑竹不帮帮俺吗?

网友D:
你的问题问得太泛了,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