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想做个单电源的放大器,看资料LM358可以,我用+5V供电,想把0.2--1V放大,基准为2.4V。[做测试的时候,放大倍数为0.5(Rf/R1=0.5,10K和20K(用+-15V供电好用的)),输入为2伏的时候,放大后引脚我测不是1V,0.8几,然后我又放大和缩小输入电压值,发现都不成比例,请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输入增大的时候输出脚也是增大但都不成比例]
多谢指教!!!
我现在只想把信号放大,还没到基准那步呢,,抱歉我贴不上图啊!!!

网友A:
估计是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的取值偏小了

同样是Rf/R1=0.5,如果两者取值都太小的话有可能增益上不去

网友B:
基准的问题吧!

如果基准是0V就对了

网友C:
计算时应该使用偏移量

你的基准应该做为参考点

网友D:
建议把参考电压放在工作电压的中点

网友E:
LM358不是 RailtoRail 运放,那有这么好的线性

网友F:
电路的问题应该贴出电路图

网友G:
358线性范围很小,试试1.5~3.5v范围怎么样。

楼主:
我是楼主!

抱歉我贴不上图,,具体说明一下:
信号进,通过一个20K电阻连放大器6脚,反馈10K电阻到7脚,平衡电阻6.8K到地。
第二级没放大,输入和反馈都是10K。现在输入电压是2V,测量7脚是0.8V左右。
如果按书上定义放大倍数计算的话应为1V啊,现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那里。。

网友E:
晕菜

单电源供电,第一级都饱和了。
如果是正负电源供电的话,7脚应该是-1V,而不是1V。
回去再认真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