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AD7705高手指点一下其适用处理信号的大概频率范围

楼主(2009-03-04):
我最近正在选用一款AD芯片,看到Ad7705的资料,觉得一则该芯片适应电池供电,二则内带增益放大,十分适合小信号处理。但在资料和AD公司的手册上指明这是一款“适用于低频测量仪器的AD转换器”,由于我没有使用过,请使用过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该芯片能够适应的信号频率范围到底如何,比如我现在需要处理20HZ的信号,能否选用该芯片。   先谢过了。

楼主:
实际我要处理的信号不是纯粹的交流信号,是一个变动的直

实际我要处理的信号不是纯粹的交流信号,是一个变动的直流信号,好比是一个交流电经过整流后的脉动直流信号,不知道能否用采用AD7705这款芯片,还请高手再指点指点喽。

网友A(2010-07-24):
要看你脉动信号的频率。
简单的那奎斯特来讲,采样的频率必须是信号频率的两倍以上,如果你的脉动信号有几百Hz以上,那么7705够呛。如果你的脉动信号是50Hz的,那么7705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