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4063问题,比较急,发到这个板块

楼主(2009-03-04):
input输入电压为6V-12V
VCC为5V

第一个34063出来后用万用表测量在25V左右,没有问题。第二个应该在5V,但是用万用表测量VCC竟然在5.6V左右。当我绕过第一个34063,直接对第二个34063的6脚加入25V稳压电源,VCC出来正好5V。
图中R7,R12实际使用都是0.33欧姆。当我L2再串了个200uH的电感后,VCC会在5.05-5.15之间飘动。
请教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第二个图和第一个图怎么画的不一样。

楼主:
第一个34063是升压25V 第二个是降压到5V

第一个34063是升压25V 第二个是降压到5V

网友B:
可能是LAYOUT问题

楼主:
已经检查布局没问题

已经检查布局没问题

网友C(2009-11-03):
根据Vo=1.25(1+R1/R2)可知输入的电压不在25伏,而你的第二个电路的参数是按照25伏时设定的,当能输出的电压就不在5伏了,不知道这样子说对不对,呵呵

网友C:
参数设定会不会影响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