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09-03-04):
又遇到一迷茫问题;关于avr单片机复位的
当单片机的ISP下载线连接时,单片机可以上电复位,当把下载线拔了,就不能上电复位了,自己手动把res端接低电平也不能复位,不知什么原因啊
希望知道的前辈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复位坏掉了

哪为什么插上ISP下载线就可以复位啊,很是奇怪

网友A:
AVR的老毛病了

AVR的复位问题连他们原厂的人都承认做的不好,LZ只能尽量避免和优化自己的程序和设置,或者直接找代理商的FAE解决现实点

网友B:
用了好几年的AVR了,没有这种事啊

什么型号?

网友C:
看来AVR得关门了!正合3楼的本意!

网友D:
有点不明白

有点不明白,不能复位怎么能烧录程序?

网友E: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楼主:

三楼说的要避免和优化自己的程序和设置,请能说的详细点不?
上电复位不了,程序都没执行啊
哪设置是熔丝设置嘛?谢谢啊

网友F:
162有内部复位电路

把复位电路拆了,直接用内部复位在试一试。
还有,你是如何判断不能复位的!!

楼主:

程序复位后,我让串口发一组数据,如果没发数据,我认为就没有复位,应该可以这么认定吧。
我试下内部复位电路...

楼主:
162内部复位电路

没找到162内部复位电路设置,
麻烦再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