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伪随机数

楼主(2009-03-04):
能用51单片机产生某个范围内的伪随机数吗~用C应该如何实现啊

网友A:
Keil C51不是有伪随机数函数吗

楼主:
是这个函数吗,为什么我出不来呢

#include <stdlib.h>
..
int rand(void)
{
int i;
i = ((TH0<<8)|TL0)&0x7fff;
return(i);
}
void main(void)
{
 uint i;
 i = rand();
 ......
}

网友B:
LZ,不是那样的

你那个可以是可以,但是要记得先打开定时器0(TR0=1;)!

你那个是和时间相关的,而Keil自带的是和种子相关和时间无关的
不知道的都可以按f1去看帮助:
rand
Summary
#include <stdlib.h>

int rand (void);

Description
The rand function generates a pseudo-random number between 0 and 32767.
Return Value
The rand function returns a pseudo-random number.
See Also   srand

Example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 for printf */

void tst_rand (void) {
  int i;
  int r;

  for (i = 0; i < 10; i++) {
    printf ("I = %d, RAND = %d ", i, rand ());
  }
}

网友C:
请问这个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