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偶校验程序

楼主(2007-10-17):
有两组数据:0010 1
      0101 0
   前四位是数据,后一位是校验数据位!在8051里用汇编语言如何编程序把它写出来,怎么校验?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数1的个数

如果是奇数个,想偶校验,就补1,否则补0;奇校验相反。
也可以用异或的方法,一样的。

网友B:
放到A累加器里面,看奇偶校验位

楼主:
求助

可以帮我写一点程序吗?

网友C:
就用圈圈的方法,很方便的

    把你要校验的数据往A里面一扔,然后看看校验位就行了,要是想知道这么办,去看看,51的书里关于ACC的段落就可以了。

楼主:
求助

你说的我不太懂,可否帮忙写一点呀!
  我原来是这样:mov r2,#00
                  mov c,p3.2
                  rlc a
                  mov r1,a
                  xrl a,r2

楼主:
好呀!

大家是太忙还是认为这个太简单了呀?我学的没有多久,能否帮忙呀!!

网友B:
晕...建议你找本51的书看看,看程序状态字psw这个寄存器

楼主:
好的!

谢谢高手指教,我想应该可以完成的。

网友D:
建议采用CRC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