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單片機RC 作輸入點亮LED問題,急急急!!!!在線等答案

楼主(2007-10-17):
VCC電源串接一個500R電阻和一個LED,然後接到RC4,可不論RC4作輸入還是輸出,LED都不亮,不知是什麼問題。

#include<pic.h>

__config(XT&WDTDIS&UNPROTECT)

main()

{ TRISC=0X10;

 INTCON=0X00;

SSPEN=0X00;

PIE1=0X00;

PIE2=0X00;

do

{;}

while(1);

}

這是一個調試用的程序,很簡單,可就是LED不亮。

請大家幫忙看看,怎麼回事。

謝了。

网友A:
保证亮

#include <pic.h>
#include "main.h"

void main()
{
SSPEN = 0;
TRISC4 = 0;
RC4 = 1;
while(1)
{
;
}
}

在proteus仿真pic16f877测试亮,楼主要是不亮,检查硬件.
不过楼主的程序,好像问题在:
1.配成了输入
2.RC4没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B:
"TRISC=0X10;"--》IO配置成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