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机串口问题!

楼主(2007-10-17):
我现在有一个232信号接到计算机的串口上,用串口助手看数据,都是错的,但是每祯的个数是对的。然后利用串口助手测试,结果告诉我误码率100%,是不是计算机的串口坏了?(波特率和其他设置没问题)
如果计算机中病毒,病毒能不能控制串口,让它不正常工作?

网友A:
先用串口自发自收试试,将串口的2,3脚连在一起

网友B:
先将2,3脚短路做自收发测试看是否正确

楼主:
好的。谢谢。我怎么没想到这个问题。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232的片子有没有可能输入通道是好的,而输出通道是坏的。因为我用一个max232接收到的信号是真确的,送给单片机,但是单片机送给232让它发送却没任何输出?

网友A:
可能电压不够吧。测一下电压。

楼主:
片子就没输出。

楼上意思是测量输入电压?

网友A:
测量232输出到电脑2脚那个电压...空闲状态只要要有-5V

网友C: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PC的串口坏了

网友D:
LS说得太对了

网友E:
麻烦啊

串口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