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

楼主(2007-10-17):
帮忙解释以下第10引脚和第28引脚,还有17引脚的DMA请求是什么?谢谢?

楼主:
补充

多路复用地址/数据总线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A:
第10脚是ALE,地址选通。

在地址/数据复用的结构(例如51)中,地址线和数据是在共用一组数据线的,那么如何区分什么时候是地址,什么是数据呢?
就用ALE来负责,ALE负责产生信号,告诉设备现在是地址。

28脚就是一跟地址线。如果地址和数据总线是分离的,则直接将地址总线0接到A0上。
如果是复用的,那么地址总线0实际上是在数据总线0上,所A0不接,地址通过数据/地址复用
线来传送。

17脚是DMA请求,这个用在DMA传输中,DMA是直接内存访问,不需要CPU干预,这个你可以找些DMA的资料来看看。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B:
圈圈跑得就是快

每个问题都跑到我前面去回答,赶都赶不上,呵呵

网友C:
那当然,圈圈可是带两个轮子的,你想跑过他除非注册4个轮

网友D:
这是总线扩展方法(51的)。。。

楼主:
不太懂

10引脚说在多路复用地址/数据总线时,ALE下降沿用于所存地址信息.独立地址/数据总线时ALE永久接地,而28脚说多路复用地址/数据总线时这一位不考虑,应接高电平,是不是10脚在多路复用地址/数据总线是,28脚就不能地址/命令选择了.哪个多路是怎么解释的?我用AT89S52控制PIDUSBD12接USB(host),这两个脚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D:
不懂就直接用IO控制这些引脚。。。

网友A:
那要看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了

如果是使用地址总线的方式,你可以参看ZLG有一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如果是使用IO口模拟的方式,你可以参看我以前设计的电路图,在我的BLOG里面有。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你说的ZLG也只的是他的BLOGB把,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ZLG是周立功的简写,ZLG公司以前出过一个D12的开发板

楼主:
20 Rest_N

这个引脚接Vcc时,复位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A:
片内有复位电路。一上电它就会自动复位了,外面接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