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峡帮我看看从PC-51-下数据到IIC的程序?

楼主(2007-10-17):
                                #include <AT89X52.H>
sbit G=P1^4;                    //P1.4为显示颜色控制信号端口
sbit R=P1^5;                    //P1.5为显示颜色控制信号端口
unsigned char one_word=0x00;        //接收计数
unsigned char data_buf[32];            //接收缓存
unsigned char i = 0x00;               //缓存地址偏移变量
//---------------------------------------------
unsigned char abcd=0x00;             //数据偏移量;
/////////24C08读写驱动程序////////////////////
sbit scl=P3^4;  //24c08 SCL
sbit sda=P3^5;  //24c08 SDA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i;
for(i=0;i<x;i++);
}
void flash()
{  ;  ; }
void x24c08_init()  //24c08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flash();
  sda=1;
  flash();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sda=1;
 flash();
 scl=1;
 flash();
 sda=0;
 flash();
 scl=0;
 flash();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sda=0;
 flash();
 scl=1;
 flash();
 sda=1;
 flash();
}
void writex(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flash();
    sda=CY;
    flash();
    scl=1;
    flash();
   }
   scl=0;
   flash();
   sda=1;
   flash();
}
unsigned char readx()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flash();
   sda=1;
   for (i=0;i<8;i++)
   {
   flash();
   scl=1;
   flash();
   if (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
   flash();
   return(k);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flash();
   while ((sda==1)&&(i<255))i++;
   scl=0;
   flash();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x24c08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x(0xa1);
   clock();
   i=readx();
   stop();
   delay1(10);
   return(i);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x24c08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EA=0;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writex(info);
   clock();
   stop();
   EA=1;
   delay1(50);
}
/////////////24C08读写驱动程序完/////////////////////

//------------串口中断部分-------//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串口为方式1    8 UART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波特率9600
     REN = 1;
     ES = 1;
     EA = 1;
}
void ComIn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bc=0x00;
    ES = 0;
    RI = 0;
    if(i>31)          //缓存地址偏移变量rest
    {
     i = 0x00;
    }
    if(one_word>32)//PC DOWN 计数 偏移变量rest(好)字
    {
     one_word=0x01;
    }
    one_word++;
    i++;
    dat = SBUF;
    data_buf = dat;              //LED缓存
    SBUF = dat;
    do{}while( TI == 0 );
    TI = 0;
    ES = 1;
}
//-------串口end-----------------
//-----------READ IIC STAR--------------------
 void IIC_start(void)
{
unsigned char IIC_add=0x00;    //IIC
unsigned char DATA_add=0x00;    //缓存
  Init_Com();               //开串口中断
  if(one_word>31)               //判断是否接收完一个汉字的数据
  {
   DATA_add=0x00;               //初始化缓存地址偏移变量
   for(DATA_add=0x00;DATA_add<31;)  //字扫描;IIC地址初始化
   {
    x24c08_write(IIC_add,data_buf[DATA_add]); //在24c08的地址IIC_add中写入数据
    DATA_add++;                               //缓存地址加一
    IIC_add++;                               //IIC地址加一
   }
  }
}
//-------------IIC end -----------------
void main(void)
{
x24c08_init();                  //初始化24C08
IIC_start();                    //IIC存储
//sec=x24c08_read(abcd);            //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sec
//x24c08_write(abcd,sec);      //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

楼主:
纠正

//-----------READ IIC STAR--------------------
  错了是写数据

楼主:
发的数据如下

20002080204020202010200CA0037F00A001200620082030206020C020400000
(好)

楼主:
下面那段 是从51写到IIC的程序。帮忙看下

//-----------READ IIC STAR--------------------
void IIC_start(void)
{
unsigned char IIC_add=0x00;    //IIC
unsigned char DATA_add=0x00;    //缓存
  Init_Com();               //开串口中断
  if(one_word>31)               //判断是否接收完一个汉字的数据
  {
   DATA_add=0x00;               //初始化缓存地址偏移变量
   for(DATA_add=0x00;DATA_add<31;)  //字扫描;IIC地址初始化
   {
    x24c08_write(IIC_add,data_buf[DATA_add]); //在24c08的地址IIC_add中写入数据
    DATA_add++;                               //缓存地址加一
    IIC_add++;                               //IIC地址加一
   }
  }
}

楼主:
数据有时候下不了啊??

数据有时候下不了啊??
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